[工仪] DIY内阻仪探针笔

楼主(2024-07-16):
TS457内阻仪DIY坛子里有太多了,就不重复了,我在照做的时候发现测试笔没几个详细介绍的,趁着做内阻仪的机会也做一套测试笔。

内容图多字少,看图说话。

尖头探针,热缩管包起来,头部用漆包线做个抗拉限位环

废水笔2只,插进去

钻个洞

尾巴上也做个抗拉限位

洞中灌704固定

套上橡胶防滑套,盖上笔头保护探针。
做好了。

完成。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
这是峨眉点穴撅吧

网友:
做的真好,有想法,有办法,会制作,真是高手啊;我也要学习做一副探针,买的那种不靠谱。

网友A:
看了这么久,几乎都是双针探头的,都没见有谁做同轴探头的。(网上找的图,借以说明问题)。

网友B:
双探头的用4根探针,才几块钱。同轴探针动不动就几十块钱一根,不符合穷屌丝的DIY精神啊。

网友:
最好是带弹簧的,以便保持俩笔尖同时牢靠接触被测件。

网友:
我也是用中性笔做的,看图说话

网友:
我也是用笔改的。在灌胶位置用了电工胶布

网友:
楼主和9楼的结合下,楼主改改外形。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diy一对

网友:
尽管外观不太美观,实用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么久,几乎都是双针探头的,都没见有谁做同轴探头的。(网上找的图,借以说明问题)。 ...

用同轴的就是茅草房配金锁啦。

网友:
各显神通,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比较称手的工具。

网友:
测小触点是不是间距大了点

网友:
学习了!抽时间也做一对,感觉搞短一点操作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探头的用4根探针,才几块钱。同轴探针动不动就几十块钱一根,不符合穷屌丝的DIY精神啊。 ...

想想看,也可以用不到两根弹性探针的成本,做一个同轴探头的。比如:中间是一根弹性探针,外围是一根薄铜管,之间做好绝缘,不就是一个同轴探头了吗?

网友:
薄铜管还可以攻丝,把它拧在表笔的塑料杆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同轴的就是茅草房配金锁啦。

两个不同直径的针套,直径大的截掉尾部,使之成一个管子,然后,大的的套直径小的,之间缠上特富龙胶带填充隔离,,对好尺寸后,从后端滴一点胶水,比如502。中间的插一根弹性探针,就成了一个同轴同轴探头了。其实,同轴探头也可以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