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A 通断档没有蜂鸣音

楼主(2024-07-16):
优利德UT61A  通断档没有蜂鸣音,

通断检测原理图:

12.17 通断检测
通断检测见图 29.
通断检测时,IC 内部产生 0.44V 电压(相对于AGND)由 R27 输出,经PTC加到通断待检测点。J10和 J7 是拨盘档位开关,通断检测时合上,Rx取得电压 VRx,经 R25 输入 IC。由图可知,
Rx=(R27+PTC)150
因此,PTC的阻值会影响到通断检测的电阻的上限值。当不接 PTC 时,若 R27 为 1kΩ,则蜂鸣器发声的电阻小于 30Ω。

检修过程:现在是绕过R25有蜂鸣声,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的,原理图是900K ,为什么绕过这个电阻通断就正常。

网友:
我也不懂,我是来学习的;我以为里边的蜂鸣片损坏了,才不响的,原来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保护电路吧,防止你接到电源上?

网友A:
电压比较,过900K电阻后,电压高于(0.4V/(50K+1K)Ω*1KΩ = 0.00784V)后输出高电平,输出端接的蜂鸣器驱动?

网友:
有问题,出10快递费,送回厂家解决......................

网友B:
直接返厂免费维修,电路板电阻,白、棕、黄、金、是910K

网友:
有没有可能表没有问题呢?之前我也以为自己的136b通断蜂鸣器坏了,后来才发现是没有切换到蜂鸣状态。

网友:
ut61a的通断蜂鸣也是和其他几个功能集合在一个档位上的,可以先试试功能切换。

网友:
有图好解决,。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表之前是不是正常,6,7楼说的也是一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过900K电阻后,电压高于(0.4V/(50K+1K)Ω*1KΩ = 0.00784V)后输出高电平,输出端接的蜂鸣器驱 ...

蜂鸣器本身没有问题,就是通断档时没有声音,思路应该是开路状态下,红表头 对COM有0.4V电压,两表笔短接时,是不是0.4V 拉低后,0.4V电压经电阻900K传给驱动芯片,然后驱动㖓鸣器发声,现在这个电阻测的量阻值没有问题910K,正常,但是现在绕过个电阻通断档就可以正常通断,

网友C:
这个分析应该跑偏了,按图理解,0.4v只有在表笔两端电阻足够低时,才能使比较器输入端电压足够低,发生反转,然后触发蜂鸣。两表笔短接,用另一个表测R25靠芯片侧电压低于四楼算得的0.0078V吗?(实际为8.8mV)通断档就该处直接短接至com应该能响。怀疑:1.900k电阻不正常,2.另外有可能其他地方串电过来,3.刀盘与V片接触不好,表笔短接后,但r25前端对com口之间的电阻大于30欧。4.com口与芯片的AGND畅通吗?检查的关键在于测r25前后电位怎么样

网友:
按照楼主提供的资料,r25前端电压在8.6mV以下才翻转蜂鸣。RX=1/50*2200=4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返厂免费维修,电路板电阻,白、棕、黄、金、是910K

超出了保修期,厂家给免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出了保修期,厂家给免费维修?

优利德的出个去的邮费,其它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析应该跑偏了,按图理解,0.4v只有在表笔两端电阻足够低时,才能使比较器输入端电压足够低,发生反转 ...

r25com端电压0.4V,靠芯片一段0.7v.短接红黑表笔,0.7V电压不降低反而升高了,所以不会驱动蜂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