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底座怎么拆解

楼主(2024-07-16):
宏基c215ta显示器底座柱怎么拆解?

网友A:
好小的照片,搞个大一些的,搞个清晰一些的

网友:
好小的照片,搞个大一些的,搞个清晰一些的,搞多个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的照片,搞个大一些的,搞个清晰一些的

搞个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大一些的,

底下看看是不是有个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大一些的,

或者是不是有个卡扣

网友:
你只管大力,剩下的交给奇迹.

网友B:
把底座反过来,肯定可以看到螺丝或者四个卡口,把卡口往一个方向摆一下,记着要使劲拉着,四个卡口都摆了,竖直的部分就从底座上脱开了;DELL的底座是卡口的,我就是这样拆卸的。

网友:
底下看看是不是有个螺丝或者卡扣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去官网下载一个说明书来看看。

网友:
从底部拆,应该是卡扣或者是螺丝的

网友:
电子人看一眼底座底部就知道怎么拆了吧。。。

网友:
大力出奇迹。干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底座反过来,肯定可以看到螺丝或者四个卡口,把卡口往一个方向摆一下,记着要使劲拉着,四个卡口都摆了, ...

谢谢指教。

网友:
拆过联想的,就是8楼的办法,把底座反过来,看到螺丝就可以拆了。

网友:
找一找应该有卡扣的

网友:
这里面应该也没啥东西

网友:
无非就是螺丝或者是卡扣

网友:
既然是请教他人,就不能把底座翻上来拍个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