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神帮忙排除电风扇的故障

楼主(2024-07-16):
17年网购的杂牌壁挂遥控电风扇(荣事达)。使用比较珍惜,每年清灰保存。今天忽然发现上电后无法转动。
1. 操作面板的按键或者遥控器后,指示灯和蜂鸣器正常响应,可是风扇不转动,也不能摇头。
2. 手拨动转子感觉有一点点阻力。转子前后移动范围很大。退到后面后阻力增大。
3. 拆开控制板后,发现到电机那里有5条线。1---公共N,2---L档,3---M档,4,---H档,5---SW。
4. 测量2,3,4,5线对1线之间有电阻。

想问下有经验的朋友。这种风扇烧坏啥反应啊,风扇有阻力,马上就烧坏了?不会堵转一会儿吗
扇叶不转动,同时也不能摇头了。感觉两个电机同时损坏可能性不大。拆开两次没测出问题,直接扔了有点可惜。

网友:
单独给摇头供电看转不转,单独给电机供电看转不转,风扇有阻力应该是轴缺油抱死了吧

网友:
试试换电容

网友:
家里多是做的无刷电机,,帮不了你。

网友:
轴套缺油抱死了

网友:
把启动电容拆下来看看,再看看连接的电线有没有断路?

网友A:
你这珍惜到连风扇图片都不想给我们看看吗

网友:
楼主太珍惜了

图片都不舍得给看

网友B:
先加油,润滑一下,解决手拨风叶不顺畅的故障后,

如果问题还在,查线路有没有内电线断,外胶皮连着的?

如果都完好,那就换启动电容,淘宝也就几块钱,还包邮,

我5月份才买了,两只装3.7还包邮。。1.8UF的。

如果还不行。那就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珍惜到连风扇图片都不想给我们看看吗

还是上图比较直观,文字描述比较局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油,润滑一下,解决手拨风叶不顺畅的故障后,

如果问题还在,查线路有没有内电线断,外胶皮连着的?

电风扇坏了不要丢,改成直流无刷电机也是极好的

网友:
拆开电机清理轴和轴套再加油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拆开电扇后,一开始先上的润滑油。没有拍出比较符合要求的照片。看过回复后,又经过了测量,发现低档和中档对N的电阻无限大。高档测量电阻正常800欧姆(正好可以得出电扇最大功率。220*220/800=60W)。又仔细检查电机线圈,发现一个断头,貌似是在上油后安装转子的时候,蹭坏的。鉴于电机没有滚珠轴承,于是taobao下单22元购买了一个滚珠轴承的电机。现在已经更换完成,可以正常工作了。积分不足不能进行打赏(再次吐槽论坛规则),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