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个成谷etc不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4-07-16):
之前没有蓝牙的粤通卡给的成谷科技的etc是可以用usb充电的
后来提示换机升级给的蓝牙款,发现无法用usb充电,拆开看usb的5v正脚都是空的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搞一根飞线把这个5v正 针脚引到 太阳能板子的正极,应该是可以给电池充电的吧?
已知太阳能板电压都是6v-10v,应该是有个降压电路给到  3.2v的磷酸铁锂 14500电池的
感谢各位大佬,由于匆忙没有拍照,网上找了一个成谷蓝牙款的照片,红线是示意飞线的地方
太阳能板正极是个伸缩铜针,接触太阳能板

网友A:
有太阳能充电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太阳能充电就够用了吧。

据说大太阳下2ma电流,没电充满要300小时……我长时间停地库啊……

网友B:
你这要拆你自己的看,用别人的图没用,不能保证跟你的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拆你自己的看,用别人的图没用,不能保证跟你的一样...

----------------------- ...

我拆过的,和这个图是一样的,只有成谷蓝牙款太阳能板子才是触针的。
其他型号比如微信etc助手的都是线插或焊在板子

网友C:
这个太阳能只是给那颗超级电容充电而已,射频扫描,交互时间很短。

网友:
有防拆的,拆了还能用

网友D:
我是直接接磷酸电池上的,然后接个限流电阻,拿个锂电池充,电压不要超过3.90伏,这样不会超过磷酸电池的限制电压。
平时直插USB口也能测测电池电压。

网友:
淘宝买一个铁锂充电模块塞里面,直接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阳能只是给那颗超级电容充电而已,射频扫描,交互时间很短。

我这个是一颗14500(5号电池那么大)磷酸铁锂电池。3.2v的没有电容。 太阳能板子应该是冲电池的。
现在的方案是做防拆后,把14500的两极漆皮切开漏出电池两极。然后用吸铁石压着导线连着磷酸铁锂专用充电器3.6v的冲。
主要是想着能不能进一步,飞个线就把问题解决了。
等我拆卸etc底座到了我就开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接磷酸电池上的,然后接个限流电阻,拿个锂电池充,电压不要超过3.90伏,这样不会超过磷酸电池的限 ...

看到你的方案啦,我主要是想白嫖太阳能板子的降压电路,如之前说太阳能板子可能是6v-12v
应该有个降压模块,我等拆卸etc底座到了就回来测试。在太阳能触针上接5v,看看电池出来是多少v

网友:
不懂  等大神来

网友E:
先得看内置电池能否充电。太阳能板空载输出电压7V左右,接上负载就降下来了。
我的ETC和你不一样,刚开始折腾思路是给里边磷酸铁锂14500接充电板充电。
后来看到网上有单卖充电线,几元钱一根,直接买了线。

网友:
一个同款的也是电池死了 竟然在保修期 还了个新的带type-C的 目测有可能能充电

网友(2024-08-20):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方案啦,我主要是想白嫖太阳能板子的降压电路,如之前说太阳能板子可能是6v-12v
应该有个降压模 ...

请问楼主试验的结果如何?能用太阳能降压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得看内置电池能否充电。太阳能板空载输出电压7V左右,接上负载就降下来了。
我的ETC和你不一样,刚开始折 ...

网上这种号称ETC专用充电线有用没?我的也是电池饿死了,放太阳下两个小时都没用

网友:
哪里买的直接换就ok,修个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