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并维修一根蓝光激光手电

楼主(2024-07-16):
先贴几张整体照片:

这个是在闲鱼上捡的一根二手货,整体铜镍合金材质(目前只有一家在做这个材质的产品),原功率1.6W的,波长450nm蓝光,买回来玩了一个月左右就莫名其妙的光衰了,发光变的很弱,然后自己想着拆开更换激光二极管,本来想着要完整拆开驱动板,无奈商家给这个灌了胶,板子被我拆碎了,遂查资料重新画个驱动(无奈商家太鸡贼,单锂芯片都磨了型号,想抄板都搞不来)。整体结构比较简洁,但是散热很好,原本是想换原功率的1.6w 5.6mm封装的管子(手电原管子的封装也是这个,改9mm也麻烦),后来发现这个封装有2.2w功率的,就考虑用了这个,但是2.2w的管的工作电压是4.1~5v,考虑到单锂升压在锂电池满电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饱和失效,就顺便在驱动板输入线上串联一个SS54二极管(压降0.55v),这样锂电满电后经过二极管压降还有3.65v,选用的LP6212B6F升压IC最低工作电压是2.2v,低于这个电压就不工作产生电流,加上二极管压降也就是说顶多就让锂电池的电降压到2.75v就停止工作,正好在合理的安全区间内。

二极管出光口特写:

拆碎的驱动板,万恶的灌封胶水:

画板ing,顺便贴上原理图(个人有写英文资料的习惯,顺便积累词汇):

在捷多邦官网白嫖的板子,元件都是贴片件,因为驱动板大小极其有限,焊好后的样子:

换好管子后焊上驱动上电测试,成功点亮,耗电功率是6.5w,这个管子的效率还行,有30%:

组装ing:

最后点亮效果:

参考资料:
部分激光二极管选型参考:

升压/降压恒流驱动(只要是有FB反馈引脚的IC全都适用):

欧司朗2.2w蓝光PLPT5 450KA激光二极管资料:

温馨提示:大功率激光有一定的危险性,近距离使用请佩戴护目镜防护眼睛。

网友:
这个激光可以点纸吗?蓝色的价格要贵些吧

网友:
我买了一个绿光的激光笔,号称可以点火柴,照射距离10公里,还配备了满天星灯头,旋转后,可以出现各种图案。反正真亮,千万别照射他人的眼睛,会导致失明的。

网友:
外观很漂亮啊

网友:
不敢玩,这个超过class 4级别的激光,裸眼看一下就完蛋

网友:
大功率点烟

网友:
比较精致啊

网友A:
这种手电,6.5W的功率,LD肯定要光衰啊。LD这东西和LED不一样,它是个非常娇嫩的元件,对温度以及工作电流要求非常之高。
这么小的体积,散热基本等同于没有,要想长久必须加制冷才行。要么就巨大散热器,能保证温度很低。还有,最好别用开关式的恒流电路,很容易有冲击,这样的LD最好用线性恒流电路去驱动。

网友B:
楼主哇楼主,咋就想着砸厂家的饭碗嘛;另外,实话是这玩意儿,流行开来,不是好事,尤其不懂事的小孩和糊涂的大人,等着看新闻吧,多少眼睛遭罪甚至至失明和多少易燃物半夜惊魂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现在的新产品,大部分还有一个钥匙开关,防止小孩玩弄

网友:
这手,怎么跟女孩的手一样。

网友C:
这玩意儿干啥用?远距离放火?用处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有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干啥用?远距离放火?用处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有危害

我有时候就是聚焦灼烧给古币局部除锈用,过年也能晚上点个烟花用,偶尔点个枯树枝草梗取火用,在木板上刻字用,基本就这些个用途。远距离点火就是效果很差,还不如工业那种百瓦级的激光焊接机的模块加个扩束镜好使,700瓦能烧化45米外的水泥,几千瓦完全可以烧几百米外的物体,近两年很火的激光除障仪就是可以远距离切树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哇楼主,咋就想着砸厂家的饭碗嘛;另外,实话是这玩意儿,流行开来,不是好事,尤其不懂事的小孩和糊涂 ...

二手的旧东西,找厂家也不保修,咱就自己折腾了,我也想要直接用降压线性恒流,无奈这个是单锂手电,二极管的工作电压比电池还高点,但是这个的电路板大小限制就摆在那,只能上个boost升压ic,至于防电压冲击,我这顺便加了TVS管,响应速度是纳秒级的,吸收冲击浪涌尖峰也够了,boost升压的电路其实还好,并没有buck降压电路那样大的过压浪涌尖峰。这里6.5w是总耗电功率,厂家的资料说最大出光功率是2.2w,发热功率大概是4.3W那样,这个手电开机用个一两分钟其实还不怎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电,6.5W的功率,LD肯定要光衰啊。LD这东西和LED不一样,它是个非常娇嫩的元件,对温度以及工作电流 ...

激光的标称功率参数是出光功率,从来不按照耗电来标,同输出光功率同型号的管,不同批次的耗电功率都完全不一样,工业上的激光的恒流驱动都带有调电流的功能,装机还是按实际光功率测试的结果去调具体电流去让输出功率稳定在标称值,老哥你要不了解一下激光功率计的用途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电,6.5W的功率,LD肯定要光衰啊。LD这东西和LED不一样,它是个非常娇嫩的元件,对温度以及工作电流 ...

散热控温就是这个厂家的部分产品的缺陷,为了便携就是牺牲了这一点,这个也是很多玩家吐槽的一点。这种14500电池容量偏小也是一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