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下水每隔几个月堵住一次,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07-16):
洗菜盆的水不多时,可以慢慢下水,

如果一次放水多一些,水会直接从管子理溢出,这可咋办

网友:
拆开清理垃圾,下水口用细网过滤

网友:
买点疏通剂倒进去

网友A:
1.要用过滤器。
2.油脂不要往下倒
3.不要用颗粒疏通剂,全是垃圾!
4.买一个手摇弹簧通,6米长以上。物理疏通好。
5.KK鲨鱼疏通剂值得推荐。

网友:
可以试着检查洗菜盆下水管的回水弯处是否有杂物堵塞。你说的溢出的管子是下水道的管子吗?如果是就要用管道通把下水道通一下。建议定期清理下水道。

网友:
彻底的清洗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用过滤器。
2.油脂不要往下倒
3.不要用颗粒疏通剂,全是垃圾!

颗粒疏通剂是火碱么?

网友:
估计管径已经缩小很多了,管内四周都是油渍

网友:
我家也这样,但不是从管子入水口漫出,而是从橱柜与地板之间渗出来,怀疑管子破了

网友:
烧开水,灌。多烧,烫!说明你家平时用水少,油还没下去,就凝固了。配合手摇弹簧通更好

网友:
几楼啊?高层用疏通剂还行,底层只有换管道

网友:
1)一定要装过滤网;尤其是刹鱼时,要加用专用的尼龙过滤网,防止鱼鳞进入下水道。
2)洗有油碗、盘时,先用洗洁精抹过后再用水冲洗干净。千万别用热水冲洗。那样,碗盘子可以洗干净,但油污进入管道会使管道实际流通面积越来越细。
应急处理:
由于不清楚具体管道结构,不推荐市场的管道疏通剂。一旦管道腐蚀烂穿了,非常麻烦。而且实际操作起来也不是如介绍的那样容易。
现在夏季,用温度较高的太阳能热水(70℃以上,没有太阳能用热水器调到最高温度,或者干脆烧水)放满水池,水里如果再加入一些石碱(不是烧碱)更好。注意预先将塞头用绳子系着。然后一拧系塞子的绳子拉开塞子就能放热水。如果排水的速度越来越快,说明有效果。这是比较省事也不会弄脏衣服的做法。一池热水不够可以再来一池。操作时注意防止烫伤就行。
不行的话只能物理疏通了。自己愿意动手的话就去买那种弹簧疏通器,将排水管的软管拔下,从硬管处进入。不愿干这又脏又臭的活的话就撒点银子请人干。

网友:
下水道PVC管道做回水弯了的话,水槽排水管的回水弯头会与之冲突,造成油污冷凝后经常堵塞,如想一劳永逸建议检查一下,截弯改直PVC管道

网友:
自家的横管堵了?这节1米长?

网友:
淘宝买(氢氧化钠),

也就是火碱
是白色片状的固体
溶解温水中
倒入水槽。
每个月一次,马上就好了

网友:
三个月也得通一次,,希望帮到你,管子小,油污碎片多。。。买的手电钻式,3米,觉得5米更好,16mm

网友:
通的同时,多烧点开水加烧碱冲冲,化油脂,,,其它任何东西浪费钱。。。。。

网友:
这个清理好后,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油脂类的菜汤坚决不能到下水道,特别是羊汤,羊油凝固点很低,沾到管道内壁很不容易清理,定期用热水冲下下水道,延长使用周期。

网友:
管道里有油,用火碱加开水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