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带低电量提醒的5号锂电池还有吗?

楼主(2024-07-16):
以前京东京造卖过一款低电量时会自动降压到1.1v的五号锂电池,这种电池用在鼠标、手柄、游戏机这些根据电压提示低电量的设备上就非常好用了,但京东京造这款如今已经停售了,不知道目前市面上还有这类五号锂电池不,镍氢电池的1.2v很容易早早就提示低电量,而且在手柄上使用震动会变得很弱,在淘宝上看了一圈都没发现类型的产品。

网友A:
也在找,不好买了

网友B:
是不不需求量少都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找,不好买了

我找到了,这种带低电量提醒的5号锂电池统一都有MILBEP标志,目前市面上还有售卖的只有聚吉这一款,不过跟京造似乎都是一家代工厂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不需求量少都下架了。

我怀疑是存在什么质量问题,或者商业价值不太行,这种会低电量加压的五号锂电池还搞了个标MILBEP,以前市面上售卖的不同品牌电池都是深圳一家代工厂生产的,只有紫米的五号锂电池标注的是紫米自己生产的,然后这些电池在某一时间统一都在自家官方店铺下架了。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低电量自动降压?

网友D:
我很想要个,谢谢提供偷税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低电量自动降压?

大部分锂电池降压的5号电池截止电压太高,设备还没低电量提醒就突然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很想要个,谢谢提供偷税信息

很好奇,估计是拼音输入法导致的错误,但是我没能解读出原文。

网友:
有啥意义呢?我感觉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存在什么质量问题,或者商业价值不太行,这种会低电量加压的五号锂电池还搞了个标MILBEP,以前市 ...

你这种应用场景,我都是用1节锂电替换两节1.5伏特电池,发现规律后,定期充电,可以避免锂电池的过放电

网友:
新玩意,找来试试看。

网友:
找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应用场景,我都是用1节锂电替换两节1.5伏特电池,发现规律后,定期充电,可以避免锂电池的过放电 ...

看情况,有的电器用3节电池也能用1节锂电替换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功能, 没有想到。

网友:
五号电池使用量都越来越低了,还得是带低电量的1.5V锂?应该没有市场了,从用电器一侧来说,支持1.2V镍氢电池一般不会出现性能变弱问题,不支持低电压正常工作的电器也用不到镍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