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械定时器并改装。

楼主(2024-07-16):
        很多年前买过一个科德机械定时器,24小时循环的,用了一段时间坏掉后一直搁置,前两年翻出来后发现56K电阻烧毁,就换了一个223电容,可以正常使用,一直给路由器光猫等12v集中供电使用,晚上12点关闭,早上6点开启,前几天不转了,发现齿轮坏了(过几天拆一下给大家看看)。
        遂网购一个新的定时器,到手发现静态功耗1.1w左右,想着估计还是电阻限流方案,就打开一看果然是50K电阻限流,打开一会就很热,LED这边是200K电阻限流。机械部分换了一个0.047uf安规电容,把led限流处增加了一个2000v103的电容,用功率插座已经量不出功耗了。
        1.1*24*365=9636瓦,开一年的电费也就6元不到,但是我担心的是电阻会烧坏,本着折腾的精神,加上手上有很多零件就直接换了。
        另外请教大家0.047uf电容限流后,加上103电容限流的LED,不知道一年的功耗能有多大。

        自己献丑计算一下,大家看看对不对,0.047uf电容在50hz频率下阻抗约68k,220/68000=3.2ma,定时器分得电压约25v,25*0.0032=0.08w,电容无功功率不计算
        led的103电容和200k电阻串联,0.01uf电容在50hz频率下阻抗约318k,220/(318000+200000)=0.4ma,分得电压约4v,LED功耗4*0.0004=0.02w,电容无功功率不计算
        整体功耗约为0.1w?

网友A:
为了安全起见

定时器在(用电器、负载)不使用的时候
将其拔下,可以避免很多隐患
或者,装一个带开关的插座
一年的功耗不会超过2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安全起见

定时器在(用电器、负载)不使用的时候

有那种,可以设置1S---99小时。有那种,可以设置1S---99小时。有那种,可以设置1S---99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简单啊

是的,内部并不复杂,就是通过市电频率来驱动齿轮组实现定时,精度不高但是日常够用了。

网友C:
还是传统的机械式的可靠性好和安全性好,时间到了全断电,无功耗和无安全隐患;现在的这些屏显多功能式的,花里胡宵的功能是多了,但安全隐患和自身功耗不少,尤其是电子屏显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传统的机械式的可靠性好和安全性好,时间到了全断电,无功耗和无安全隐患;现在的这些屏显多功能式的, ...

是的,不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对精度要求不同,选择自然不同了。

网友D:
传统机械的方便啊。不知这个有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统机械的方便啊。不知这个有没有声音?

属于静音的,耳朵需要贴到定时器上面才能听到内部齿轮转动的声音,不过这个东西用的时间长了,声音都会变大,我有一个科德的好多年了,现在齿轮转动声音很大

网友E:
传统机械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统机械的方便

嗯,看中的是可以循环,每天定时开关路由器。

网友:
我就一直使用机械的,好用。

网友F:
可以加小的船型开关,不用时断电。单方向拧的倒计时机械款,结构和楼主差不多,只不过和交流同步电机一起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小的船型开关,不用时断电。单方向拧的倒计时机械款,结构和楼主差不多,只不过和交流同步电机一起断 ...

嗯,好办法,我这边是家用路由器,夜里12点自动关闭电源,白天6点自动打开,用这个东西省心解放双手了。

网友:
我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G:
那种按键屏显的 待机功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种按键屏显的 待机功耗多大?

不知道呢,应该有个几瓦的功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应该有个几瓦的功耗。

刚测了金科德,品益,华夏都待机0.3W,金科德铭牌上标识功率损耗≈0W,品益标识待机功率<1W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测了金科德,品益,华夏都待机0.3W,金科德铭牌上标识功率损耗≈0W,品益标识待机功率<1W ...

看起来功耗还是很小的,不错

网友:
机械的有机械的好处,至少不怕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