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泰信TPR3005T可调电源更换电位器拆机

楼主(2024-07-16):
这是安泰信可调电源中比较少的一款,因为在官网上居然没有照片,只在说明中发现了它。lcd屏还是比led数码管要好点,而且自带功率显示,虽然有点多余啊。

这是变压器,标识还是很清晰的,而且是足150w的功率哦,非常重!铜的。

这是整理前拆下来的前盖后面,这里要吐槽一下,接线柱是铁的,螺丝都锈蚀了。虽然接线柱没有生锈,但用铁的来做输出桩头,损耗可想而知了。模块化设计还是可以的。

这是拆下来的电位器模块,都需要更换,故障时开机经常会报警,电压调节不稳定,查询后得知是电位器或者是继电器接触不良造成的。但大部分都是电位器问题。

把电位器拆下来之后发现其实只是电压粗调的有问题,但为了保险将4个都换了。三种规格50k、10k、5k。本来想换多圈电位器,但位置不够,所以还是继续使用同规格的,但为了保证质量采购的是比较好的。

这是更换后装回后的样子,模块化的好处是拆卸维修非常方便。

这个机子的亮点是巨大的散热块,因为是30V5A最多功率,所以使用了3个大功率三极管D1047 ,Vce 140v  Ic 12a。平均到3个管子其实只有1.6A左右,发热量还是很低的。

主控板采用了一个大电容10000uf,三个继电器实现电压档位切换,那个像弹簧的就是检流康铜电阻。没有锈蚀就是有很多灰尘。

电流、电压、电压档位切换都是使用的普通的TI LM358 2块和一块uA741cp。不知道为何使用1块 uA741,查了资料性能和lm358类似。

这是整理后装回去后的样子。整体来看感觉比龙威、固纬同系列的模块化要设计的好,线路没有那么凌乱,散热也舍得投入。感觉这款系列工厂成本投入比较多,后面是s系列明显就不如这款好了。
整理后经过一系列测试,纹波在带载3A时只有5-6mv,感觉性能非常好。热稳定性没有测试,开机1小时,输出基本不变。现在这台机子就作为主用机子了。就是不知道电位器能坚持多久不用换啊。

网友:
变压器足够大,电位器是该换新的了。

网友:
变压器很好。虽然重了点。

网友A:
有十多W的空载功率吧

网友B:
这电位器质量这么差吗?还是存放地方太潮湿??

网友:
还是线性电源好。安全可靠。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我去咸鱼看看能不能搞一个二手

网友C:
环境太潮湿了吧,锈得这么厉害,估计还有很多元器件内部锈了,表面看不到而已

网友D:
线性电源做到这样是很用心了,锈这么厉害估计是使用环境高腐蚀场所,或水泡过了。
已经用了3个继电器进行输入切换了,那功率管上的压差应该不会太大了,功耗余地非常大了,估计改到10A都不会太热。
那个741是用于电压采样比较放大还是电流采样的?虽然性能上与358差不多,但可以外置失调清零,防止近0端失调。
如果换了多圈电位器是不是可以不用粗调+细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十多W的空载功率吧

是的,空载 14w。线性电源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位器质量这么差吗?还是存放地方太潮湿??

估计是卖家 存放不当导致的锈蚀,但电位器是通病,使用频繁了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境太潮湿了吧,锈得这么厉害,估计还有很多元器件内部锈了,表面看不到而已 ...

拆开后,其实就是螺丝和外壳还有电位器有锈蚀,其他部件都还好,清理后,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做到这样是很用心了,锈这么厉害估计是使用环境高腐蚀场所,或水泡过了。
已经用了3个继电器进行输 ...

741没有仔细看,如果换多圈可以不用细调了。

网友:
电位器如果是单联的话,换多圈的寿命长,调节细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741没有仔细看,如果换多圈可以不用细调了。

我过,粗调是普通的,精调用多圈的。

网友E:
看这锈迹斑斑的有年头了吧?纹波是真的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锈迹斑斑的有年头了吧?纹波是真的优秀!

你肯定想不到,变压器是2018生产的,所以这个电源最早也就2018出的。

网友:
我有台6005,风扇噪音烦人

网友:
质量看着还不错

网友:
使用环境很差吗?怎么锈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