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1V充电电钻加装HX70A电量显示

楼主(2024-07-16):
大概是去年买的浩成充电电钻,标的是25V的,实际是5个18650,安每节4.2V算最高21V,其实就是大牌子的18V。

电钻是预留有显示电量的孔的,一直琢磨给他加上去。

逛了一下坛子,有用电量模块的,有用电压表的,大多数是用TL431搭的,感觉都不太合适,不是体积大就是用件多,不太符合我懒惰的性格

我用的是单节锂电池显示芯片,总共十来个件。

上个原理图和芯片参数

芯片的功耗很低小于10微安,所以弄个电阻分压,输入,指示灯换个大点的限流电阻,上图,直接用手机改的,大家担待领会精神

连接就简单了,直接飞线。

然后热熔胶封装,不短路的情况下,想要啥形状随便捏。

实测从21V往下调,19V时绿灯灭,17.8V黄灯灭,红灯确需要16点几才灭,而且全灭的情况下三个灯都有些微微发亮

估计是芯片里的开关管耐压不够,有轻微漏电,其实不追求完美的话也可以凑合用。

不过既然动手了就力求完美吧,嗯对,就是在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前加一个12V稳压管,完美解决,17.5V时红灯灭,三个指示灯也不在微微发亮,上图。

接下来就是接电源线了,看坛友们大多是把调速开关拆开接,我也拆开了,没看明白不敢大拆又装上了。

咱另辟蹊径,负极直接接电池过来的负极,正极在去往电机的两根线上各加一个4148二极管,二极管的阴极并在一起接指示电路的正极。

调正反转开关拨在中间档的时候,指示灯不亮,其余档位显示,上原理图,和实物接线图

组装完毕,先不论电量显示的准不准,感觉外观挺漂亮的,高大上了许多,上两张打开指示灯和关闭指示灯的图

网友A:
思路不错,不用时不用电。做好绝缘

网友:
好用,动手强,原理懂。

网友:
这小改造很实用。

网友:
大哥 专业呀

网友:
亮点是使用了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不用时不用电。做好绝缘

绝缘热熔胶搞定,最近发现热熔胶很有开发价值

网友B:
这个小芯片不错,有时间也买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芯片不错,有时间也买几个玩玩。

嗯,丝印60AA

网友:
牛逼,低配变高配

网友:
还不晓得有这种芯片,记下了

网友:
坛子里有大佬设计了一款比较小巧 的电量显示器

网友:
看成本不高,为什么厂家不一次性安装呀。

网友:
0.28寸的电压表不能出场吗

网友(2024-10-08):
谢谢分享过程,这给了我灵感

网友:
手残党只能是看看

网友:
改完立马上了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