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pd充电器连电脑充电

楼主(2024-07-16):
在老五家买了这个魔改usba口的120w pd充电器,最高能输出20v,就是小米那种魔改a口。到货后用普通a to c线发现只能输出5v,后来又买了一根适用小米的魔改pd a to c线(120w的,评价里也说这线没问题),然后插到电脑上,结果不能充电,我又接了一个转接头测量c口输出电压还是5v,然后又在c口接了一个9v的pd诱骗模块,结果还是输出5v!最后我又用a(usb3.0) to c那种用于数据传输的线材测试了,还是不能给电脑充电,也是输出5v!
而我的另一个65w pd c 口充电器用了一根带emark芯片能过5a的c to c线插电脑就能充电,除了功率小点外没啥问题。
本人没有usb协议表,用的也是老旧且不具备快充技术的手机,也不太懂快充方面的技术。所以就想请教究竟该怎么让我的这个120w充电头能给我的笔记本进行pd 20v充电?

网友:
有原装的充电器就好好用原装的吧. 其实这种类型的充电器从哪里流出来的想必大家也猜得到. 都是一些缺胳膊断腿, 在那种工厂或者研发车间扔到垃圾桶里的很多, 很多都是那种经过严酷的雷击浪涌测试再扔进垃圾筒里的. 一断时间后能产生几大筐. 运气好确实能碰到还能用的也有不少, 但是也有可能对你的几千的设备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网友:
好像没办法,小米的协议与众不同,我的小米原装120W充电器别的支持PD20V设备都出不来20V的电压

楼主:
有淘友告诉我这个是vivo的充电头,要用vivo的120w的线,而且还必须也是魔改的那种!所以我又下单了vivo专门适配这个电源的线。至于这种电源的来源及质量我觉得没必要深究。玩电子的人有很多都爱捡垃圾,原装的不是买不起,主要是没有合适体积的便于携带的。

网友A:
小米的充电线多一个触点,图片里有,线材里有没有芯片不知道。

网友:
即使是pd诈骗想输出20v,得是type-c口

网友:
我出门是带个绿联的100W三口的,带一个本本和一个手机再加给耳机充电

网友:
我的小米67W充电器直接给ThinkPad笔记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充电线多一个触点,图片里有,线材里有没有芯片不知道。

没错,我买的小米线A口也是多一个触点,C口是有芯片的,但连电脑就是不充电,测电压输出也只有5V。淘友说用VIVO专门适配这个电源的线,也是魔改的A口。所以又下单了一条VIVO线等测试。

网友:
我也买了俩,老款的vivo充电器,像小米一样的魔改pd触点,支持vivo和iqoo最高120w两倍压快充,支持dcp qc2.0 pd 3..0和vivo私有协议快充,pd最高20v 65w,手里有小米的魔改65w快充线,搭配这个充电头无法激活pd,需要买vivo原装1.5m的线,A头有黑色牛屎芯片的那种。
另外说一句,充电头网有这个快充头的评测,如果有vivo或者iqoo手机,可以买vivo流出来的8a线,配合快充手机可以激活私有20v 6a快充。

网友(2025-06-23):
2025年6月份了,这款充电器还在卖,好象6.66元一个,不过好多都是修过或被拆过配件的。楼主买到可以支持这个PD快充的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