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脑洞的想法 降噪耳机平替

楼主(2024-07-16):
如题,我在想呢如今降噪耳机效果好的都这么贵,降人声还是靠被动,不如这样买一对好点的耳塞棉,然后戴骨传导耳机听,成本不就下来了。不知有没有人这样玩过,还有就是哪里有耳塞棉的降噪曲线,若是单比被动降噪能力,应该比降噪耳机的效果好些,因为耳机的棉里面有孔

网友:
表示听个响的无鸭梨...

-------------------------------------------------

网友:
别的都不是问题,问题还是期一翁……

网友A:
降噪你得看是信号降噪,还是主动降噪,两者完全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噪你得看是信号降噪,还是主动降噪,两者完全是两码事。

    当然是主动降噪了,通话降噪门槛低多了,并且也不是刚需,走到安静地方说话或者电话挂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主动降噪了,通话降噪门槛低多了,并且也不是刚需,走到安静地方说话或者电话挂了就是了 ...

主动降噪起码两个麦克风,一个采集环境音,通过喇叭释放反向波抵消,一个负责放大人声。

100块钱起步吧!森海,菲利普,SONY,这些都好。
塞海棉什么的还是算了吧,我有个消音耳罩,可以减35db的,证实了塞海棉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