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三脚功率元件是三极管还是场効应管,

楼主(2024-07-16):
这是两轮车转向灯的闪光电路,这三脚元件是什么,网上找不到参数。谁有参巧电路提供一个。只是爱好,无关价值问题。

网友:
FDD6612A
Fairchild (飞兆/仙童)
TO-252 30V/9.5A
N沟道MOS场效应管

网友:
贴片场效应管,参数及应用电路百度能搜到。

网友:
N沟道MOS场效应管

网友:
FDD6612A
N沟道MOS场效应管

楼主:
还有个驱动三极管m3A是什么参数?

楼主:
自己画了个图,大家看看画对了吗?

楼主:
用个电动车充电器场効应管,换掉坏的帖片管,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