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5元联想smartPlug SE-341新版涂鸦固件提取分享

楼主(2024-07-17):
想必大家都看过这个帖子 三年前 我回帖 说可以进行升级 从而使用涂鸦app对插座进行控制

由于某想服务器问题 很多朋友都没法对插座进行正常的升级 也没人提取固件上传

今天就来提取并分析要修改的部分

用刀片插进缝里再拿撬棒撬开就好 尤其注意四个拐角——卡的最紧的地方

拆开并焊接上ttl

使用esptool 读取固件

esptool.py --chip esp32c3 --port <串行端口> read_flash <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或大小> <完整备份文件路径>

Mac地址可以用这个来读取

esptool --port串行端口 chip_id

对这几个地方进行修改

注意 key也要换成自己原来固件里的

楼主:
最终经过10多次反复控制变量刷入测试  通过以另一设备固件进行多部分替换 最终缩小范围得出涂鸦认定设备原理 靠的是前段明文和后段的32个十六进制数的绑定 缺一不可 否则无法配对
然而旧固件中仅有前段明文 找不到后段的32个十六进制数 以失败告终

网友:
带不带功率检测的?

网友:
如果可以免拆就更好了。

网友:
我在想空调的WiFi模块是不是也能换

网友:
我当时买了5个,一直没用上

网友A:
感谢分享,之前买了5个,拆了两个刷了tasmota,还好剩下3个,已经刷成功1个了
备份命令:
esptool --chip esp8266 --port COM7 read_flash 0x0 0x200000 xxxxxxx.bin

对应着都改了

上传命令:
esptool --chip esp8266 --port COM7 write_flash 0x0 xxxxxxx.bin
esptool --chip esp8266 --port COM7 --baud 115200 write_flash 0x0 lenovo_plug_tuya_SE-341.xx.bin
刷进去了,然后

esptool --port COM7 chip_id
显示MAC也是对的,
但是添加到涂鸦APP联网后,路由器里MAC还是你分享固件里带的 ,就导致涂鸦APP只能添加一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高手,学习收藏备用了

网友:
买了10个  已经刷了五个了,剩下几个未拆都成功连上涂鸦app了,还是感觉涂鸦app的方便一些,定时啥的都挺好使,简单易用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工具我是有的,今天才学会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之前买了5个,拆了两个刷了tasmota,还好剩下3个,已经刷成功1个了
备份命令:
esptool --chip e ...

貌似还有几个地方要改的 这几个地方改了没有效果 绑的还是我这个插座的mac 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之前买了5个,拆了两个刷了tasmota,还好剩下3个,已经刷成功1个了
备份命令:
esptool --chip e ...

方便能备份发我个旧版固件吗 我这全是升级好的 hex文件对比出来一大堆标红不知道从哪改起

网友:
我当初好像是按照教程升级的…很麻烦…

网友B:
当时买了10个,都升级好了固件,只是只用了两个,其他都还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买了10个,都升级好了固件,只是只用了两个,其他都还在吃灰。

这个是不是只能用2.4G网络?5G的用不了。

网友:
谢谢分析 。我也买了几个有空试试。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还好当时买回来都升级了,那会好像也是看楼主的帖子,都正常升级了。不过都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