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动喷漆笔的底座,顺道咨询一个问题

楼主(2024-07-17):
电动喷漆笔的底座,当然 也有女性现在买来喷脸啥的
整个底座没有一颗螺丝,这个撬棒就能完全拆开

我只是很好奇的想咨询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我咋看不懂。

一个DC母座,同时 接电机和电池

电机是额定6伏,电池是7.4伏,那我充电应该怎么充?我是该用12伏的充呢,还是5伏的充呢?

从结构上来看 应该是12伏,我摸了摸电池 里面好像也没有降压芯片,这样不会把电池充坏吗?

网友:
7.4v应该是锂电池2串,机内没有充电电路,肯定要用专用充电器充电,控制电路在充电器里。直接怼12V是不行滴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专用的充电器,应该是7.2V,相当于6节镍氢电池串联的电压;电池充满后,充电的灯由红变绿,代表充满了。我一个充气泵也是样的接线方式,要由充电器来控制是否充满,但是电池上应该由一个保护板的,防止过压过流过放电等功能。

网友:
这样的接线很容易断

网友A:
7.4V锂电池包,2串。内部没有充电管理电路。那么电路是在专用充电器上的。如果你没有充电器,也行。用一个可调的电源,电压调到8.4V,直接插进去也能充。。充到8.4V后,电流就慢慢减少了。你就可以拿下来了。。8.4V是锂电池两串的充电截止电压。。单锂电是4.2V。我直充18650锂电池时都是这么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V锂电池包,2串。内部没有充电管理电路。那么电路是在专用充电器上的。如果你没有充电器,也行。用一个 ...

还有8.4v的专用充电器啊

楼主: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电池的正负极是接在开关的两侧。如果把开关导通的话 那正负极不就短路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电池的正负极是接在开关的两侧。难道充电的时候,还得把开关开着吗?开关开着的话,电机 ...

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把开关打开,那正负极不就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