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下电工师傅,接地针打到树根附近行吗?

楼主(2024-07-17):
老楼房家里没地线,电脑机箱带电。。。

打算买几根接地针打到楼下大树根四周做接地体接地线到家里不知道行不行,打雷要是劈中了大树会把高压电引入家中吗?

网友:
为啥要埋在树下?房子后面或侧面不更好

网友:
为啥要埋在树下?房子后面或侧面埋深些不更好

网友:
铜包钢,2.5米长,杆头离地面80cm以上,扁铁或者钢绞线连接,要热熔焊接,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

网友: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

网友:
老老实实埋在屋子后头不好吗?

网友:
这样做更贴近大自然

网友:
找一段电线接一跟10公分钢筋什么的导体,随便挖个20-30公分深的土坑,坑里泥土湿润即可,撒一袋盐进坑里,放上铁块埋起来浇半瓢水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接地针,打接地针还要电锤,自己锤子砸短的还好,长的很难!

网友:
见过作死的没见过你这样花式作死的

网友:
9楼的大神说的对,就是为了防止打雷,把你家楼房给劈垮了,你做个接地点是对的,很有头脑;其实就在楼上竖起一根钢管或钢筋,然后用钢筋顺着楼的外墙,引到地面的空旷的地方,用粗的钢筋砸到地下一米深就可以;题外话:      如果考虑周全,资金充裕的话,楼房上四个角都立起一根钢筋,然后用钢筋在把四根立的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圈,再引到地面的接地点。

网友A:
自来水管如果是铁的话也能当地线用,其实老房子都没地线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管如果是铁的话也能当地线用,其实老房子都没地线也没事

现在都是塑胶水管,那还有铁的。直接找潮湿的地方 打进去一根铁棒就行了。

网友:
要多点接地,还有在树根接地什么操作

网友:
埋在屋子后头不好吗?

网友:
我看是没关系,树下可能土湿度比别的地方高一点,更有利于减小接地电阻。都已入地只要足够深,这雷主要还是引入地下了。再说你这树也没多大,又不是开阔地。

网友:
不建议打到树旁地下。严格的说,接地并非只是简单地将一段金属材质的型材打入或埋入地下就完事了,还需严格的检测验收,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接地电阻值。当这个参数不符合要求时,需要采用在导体周围撒降阻剂等措施降低接地电阻。

网友:
楼主搞多点接地,钢筋、不锈钢管、铜棒,地下1米下的的一般没事,地上别断了就行。又不是大功率的,家用足够了。

网友:
不如多钉几个钉

网友:
大树护卫着你家房子,还用什么避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