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数字IC怎么使用,检测是否有连续的脉冲? 比如100个

楼主(2024-07-17):
如题,

纯模拟电路的实现?

欢迎探讨

网友:
想都不用想,不可能的事!

网友A:
纯模拟也不是不行,先搭个t触发器模块,然后就是复制黏贴7个再按照10进制的100转换2进制接好输出线
再用RC做个延时复位电路,没脉冲开始计时,定时复位上面的7个t触发器即可。

这是刚学模电数电?

网友:
纯模拟可以用multisim或者proteus试试

网友:
记得上学的时候有学过,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模拟也不是不行,先搭个t触发器模块,然后就是复制黏贴7个再按照10进制的100转换2进制接好输出线
再用RC ...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只是茶不会搭

网友B:
锁存器+计数器,模拟电路能搭但太复杂并且调试会疯狂,一不小心电路就会互相牵扯,所以MCU出来也解救了学模电的,我从2013年开始就很少做纯模电的方案,啥啥都想着用MCU了.

网友B:
可以用数字IC那不是很难也,计数器IC如74160N 进行十进制计数,两片搭建就能达到百计数了. 纯模拟元件搭建才是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存器+计数器,模拟电路能搭但太复杂并且调试会疯狂,一不小心电路就会互相牵扯,所以MCU出来也解救了学模电 ...

确实确实  如您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数字IC那不是很难也,计数器IC如74160N 进行十进制计数,两片搭建就能达到百计数了. 纯模拟元件搭建才 ...

茶用词不准确  感谢纠正

茶有个制作需要作个简单的判断  于是考虑是否能用数字IC电路解决
不过茶完全不懂数字IC电路   朋友能不能帮忙出个原理图

连续脉冲数  >50 应该就够用了,输出开关值

电源DC12V   判断输出我打算接继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模拟也不是不行,先搭个t触发器模块,然后就是复制黏贴7个再按照10进制的100转换2进制接好输出线
再用RC ...

T触发器本身就是数字电路芯片,不是模拟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茶用词不准确  感谢纠正

茶有个制作需要作个简单的判断  于是考虑是否能用数字IC电路解决

用单片机更便捷,也很便宜,一元多些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茶用词不准确  感谢纠正

茶有个制作需要作个简单的判断  于是考虑是否能用数字IC电路解决

是方案需求还是纯爱好技术探索?如果是方案需要可以详细说下应用环境,输入脉冲是啥信号,输出驱动啥,要不要显示,几毛钱的MCU写个简单代码就实现脉冲捕获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方案需求还是纯爱好技术探索?如果是方案需要可以详细说下应用环境,输入脉冲是啥信号,输出驱动啥,要不要 ...

自己摸索玩玩

你说的没错  用MCU会简单很多

网友C:
可以借鉴一下电视机的行场同步信号分离提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借鉴一下电视机的行场同步信号分离提取电路。

不一样,我说的情况是要计数判断的

网友D:
CD4040计数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4040计数器可以啊

这方面知识茶很欠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知识茶很欠缺

CD4040对输入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到达某个特定值,某个管脚输出高电平,送到NE555芯片构成的双稳态开关,驱动继电器和负载。
大致就是这样,看看资料,做做实验,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