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单通道fc3379能大大降低坏块率

楼主(2024-07-17):
从58xt上拆的l06b,,单颗粒128,16路交错,原厂坏块24总块数548,坏率高达5%,上58xt架子Slc模式ecc过2无新增。贴上fc3379上单通道开半容slc模式三分钟量产成功,原始坏块变成135总块数8768,坏率变成百分之一点多。从垃圾级别变成优秀级别。这个主控发热是真低,随便折腾外壳摸着只是温温的,,小U盘嘛也就存个小文件当启动盘要首先照顾发热,速度不是越快越好,五六十兆每秒的速度最合适。盲目追求速度个人觉得毫无意义。

网友A:
买了个UFS的优盘,对其他优盘再无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UFS的优盘,对其他优盘再无兴趣。

不管啥盘在这种f3379 slc盘面前都是垃圾。

网友B:
楼主U盘这么厉害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U盘这么厉害的嘛!

贴个优盘谁都会,跟厉害挂不上边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个优盘谁都会,跟厉害挂不上边儿吧。

您仔细看看我的文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仔细看看我的文字。谢谢!

没看懂。谢谢

网友:
我也这么搞了两个盘,自己用的,用了2年了,平时用的也不少,一直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啥盘在这种f3379 slc盘面前都是垃圾。

那只是你以为的,等你索然无味了,也就不觉得了。

一个优盘能用一辈子,和能用3辈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倒是眼前的读350写250是实实在在的体验。

我当年说CD光盘会掉反光膜,所有刻录都用DVD盘刻录,结果呢,前几年都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你以为的,等你索然无味了,也就不觉得了。

一个优盘能用一辈子,和能用3辈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Slc盘要的是冷数据保存期。你拿一个tlc硬盘来比??一个50年,一个一年这是一类东西吗?这一个64G slc成本才25块钱,,现在不会还穷到用tlcmlc吧?手里几十个1tslc盘,做这优盘只不过是练个手当个启动盘玩玩而己,买了30个板子也才15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Slc盘要的是冷数据保存期。你拿一个tlc硬盘来比??一个50年,一个一年这是一类东西吗?这一个64G slc成 ...

你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你以为的,等你索然无味了,也就不觉得了。

一个优盘能用一辈子,和能用3辈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其实就是个骡子拉车,汉血宝马,一百匹马拉一个车…还有内燃机的区别…………科技的进步会颠覆认知。什么TLC MLC SLC……过些年技术更新换代后可能都不重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个骡子拉车,汉血宝马,一百匹马拉一个车…还有内燃机的区别…………科技的进步会颠覆认知。什么 ...

我也疑惑:当年SLC就写1bit,速度就是上不去,后面的MLC范围更快,TLC也是比前面的都快。现在那个厂家再生产SLC速度会不会飞快秒杀TLC之类的。

至于说数据保存时间,09年左右本坛流行做优盘,论坛有板子和带LOGO的壳子出售。

买来几套做了几个mlc的优盘,量产好PE后一放就是十几年,去年儿子学校要拷文件,找出来一个,文件使用,速度都妥妥的,十几年也没丢文件;对于日常经常使用的应该更不会丢了。

反驳的人就会说:50年后就不好说了!我只能说要存放50年而中途不用的文件,我都是刻在石头上的。

既然那不用我存着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疑惑:当年SLC就写1bit,速度就是上不去,后面的MLC范围更快,TLC也是比前面的都快。现在那个厂家再生 ...

都啥年代了,不会穷到还用tlc mlc吧,slc很贵吗?差这点儿小钱?用slc一个原因就够了看着舒服。买了30个fc3379板子就用了两个当启动盘其他都在抽屉躺着睡大觉,就当支持厂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疑惑:当年SLC就写1bit,速度就是上不去,后面的MLC范围更快,TLC也是比前面的都快。现在那个厂家再生 ...

五十年以后谁知道用什么设备存储数据呢……固态颗粒普及也才这二十年左右。想那么多干嘛呢……目前颗粒的各种堆叠技术感觉都快到瓶颈了……估计新一代的储存技术很快就问世了。那时候这些颗粒就像你扔掉的光盘一样……谁还会关心它是VCD还是DVD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啥年代了,不会穷到还用tlc mlc吧,slc很贵吗?差这点儿小钱?用slc就一个原因就够了看着舒服。买了30个 ...

从宏观来说我是穷,但我还没穷到用一个优盘标榜自己财富的程度。

我只是喜欢速度快的,不需要那么龟寿万年。

另,不劳您烦心,买优盘的钱还是有的。

楼主:
才30多万,还说自己不穷。我300多万我显摆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30多万,还说自己不穷。我300多万我显摆过吗?

其实我有3个小目标,支付宝的零花钱,洒洒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有3个小目标,支付宝的零花钱,洒洒水啦

我看你那抠索劲也不像有三个小目标的人。撑死也就是六位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你那抠索劲也不像有三个小目标的人。撑死也就是六位数

我得意思是吹牛逼谁不会。

就你那90M的写入速度,还好意思说我扣索,200M以下的速度我看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