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科德机械循环定时器型号TW-260并求助

楼主(2024-07-17):
       昨天拆个新买的机械定时器,今天拆一个老的,求助齿轮能不能修复。
       很多年前买过一个科德机械定时器,24小时循环的,用了一段时间坏掉后一直搁置,前两年翻出来后发现56K电阻烧毁,就换了两个223电容并联,可以正常使用,一直给路由器光猫等12v集中供电使用,晚上12点关闭,早上6点开启,前几天不转了,发现齿轮坏了。
       想用方便面加502来修复,但是此处间隙太小,无法下手,只能用铁片烧红后嵌入塑料内部,但是估计精度不够,经常到这个地方就转不动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十多年前买的,给电动车充电用。现在都不记得扔哪去了。
你要是会画模型,可以3D打印出来。

网友:
抖音看多了吧

网友:
方便面,砂子,都可以做齿轮出来

网友A:
原本不需要这么费事的,只需先吻合断面,在裂缝处滴上两滴洗板水,干后再滴两滴,放置24小时,即可正常投入使用。

网友B:
里面有个貌似石英钟那样的电机,是不是通电后这个电机就一直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不需要这么费事的,只需先吻合断面,在裂缝处滴上两滴洗板水,干后再滴两滴,放置24小时,即可正常投入 ...

洗板水可以溶解塑料吗?大佬,看来我是太冒失了,目前已经无法挽回,塑料已经烫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貌似石英钟那样的电机,是不是通电后这个电机就一直在转?

是的,按市电频率基准来转动,不太精准,粗用的话误差还可以接受。

网友:
没有配件。扔了。

网友:
电子版的更耐用些

网友C:
这种的我没有买过,买过金科的数显的3-4个,和旋转定时的1个,以及一个其他牌子的(烧了),目前就一个旋转定时的用于电动车充电。

网友:
陶土做砂轮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机械式的,用几年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机械式的,用几年了,没问题。

嗯,如果只是充电瓶车的话,短时间用应该可以用很久。我这个是一年365*24使用,已经运行了2年多,估计是齿轮磨损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放弃。。。。。

嗯,已经放弃了,买了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我没有买过,买过金科的数显的3-4个,和旋转定时的1个,以及一个其他牌子的(烧了),目前就一个旋转 ...

看来电子的还是比较耐用,不知道常年不关的话能不能行。

网友F:
这个歌定时器我也用过,不久就坏了,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歌定时器我也用过,不久就坏了,设计有问题。

嗯,应该是大电阻烧了,你可以拆开看一下,换个安规电容就可以。

网友:
这种物理损坏,不换件的话修复起来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