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9寸戴尔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4-07-17):
19寸的戴尔液晶显示器,点不亮,拆散一看是电源板不供电,网购板子个位数+运费,还有动手修的价值吗?

网友A:
去年某东以旧换新勾选的显示器,坏显示器买小米空调能抵好几百块,后来京东来取旧机,说没原外包装,显示器易碎不收,然后空调都装上了,显示器后来也不要了。
扔给收废品的最多给5块钱。

网友:
直接修板子不行吗?

网友:
19寸,用的上就修着用,反正修理价不贵,即使自己用不上了,个位数的修理价,修吧,再挂闲鱼出掉,铁定比丢收废品那强太多

网友:
你的显示器还要用,那就买。如果只是备用。那就别买了。。

网友B:
看标题9寸,那必须修,看正文,19寸,那就看兴趣了

网友:
买一块二手拆下来的换上就是了。

网友C:
上一个影像专业用的19寸,屏幕液晶坏了,显示器是可以旋转的那种,显示器丢了,支架留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9寸,那必须修,看正文,19寸,那就看兴趣了

我这正纳闷呢,一看你的评论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某东以旧换新勾选的显示器,坏显示器买小米空调能抵好几百块,后来京东来取旧机,说没原外包装,显示器 ...

家电以旧换新是划算的,之前家里50寸等离子挂了,收废品的说100块,我去网上问了下,电源板什么拆下来卖了500块,然后买电视机时候又抵了500,等于卖了1000

网友:
我是看到9寸进来,以为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某东以旧换新勾选的显示器,坏显示器买小米空调能抵好几百块,后来京东来取旧机,说没原外包装,显示器 ...

被套路了。   字数布丁

网友:
666字数补丁

网友:
是的,同感:9寸,那必须修;
19寸,那就看兴趣了。

网友:
个人觉得19寸分辨率还是少了点。

网友:
用的上就修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影像专业用的19寸,屏幕液晶坏了,显示器是可以旋转的那种,显示器丢了,支架留着了。 ...

可旋转的支架确实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9寸,那必须修,看正文,19寸,那就看兴趣了

标题开始是打着19的 结果页面卡顿 重新复制了标题重发时少复制了个1 管理过审的却是这个缺1的 绝对不是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