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浅拆sony hap-z1es硬盘播放器

楼主(2024-07-17):
首先得声明一下为啥是浅拆

1.因为无聊,外壳积了很多灰尘,打扫一下
2.机器一切正常,不需要维修或升级,没必要去动那些排线。
3.2017年购买,价格8K+,羡慕自己那时候挺豪的,这个机器放到现在已不是什么新产品了,里面的原理、构成等等,大家都比我清楚,我就不卖弄了。

------------------------------分割线------------------------------

各位看官,请欣赏:
一,外网的图片,以便了解全貌

二,机器正面

三,机器背面,接口细节

四,机器俯瞰图(原图分辨率太大,传不了)

五,主控、显示部分,adsp-21488 下面还有一层,应该是硬盘控制方面的

六,很重的兄弟俩,至少机器一半的重量

七,待机电源部分

八,数字输出部分

九,模拟电源部分

十,DCDC直流电源处理

十一,声音处理,两颗PCM1795

十二,硬盘、散热

十三,其他一些细节

到此结束,谢谢

网友:
工整,耐看,SONY影音产品,不错的选择。

网友:
斜吹的风扇很吸睛

网友:
硬盘还配风扇,也是讲究。

网友:
斜吹的风扇,说明设计人员懂行

网友:
当年这是高档货

网友:
确实是高档货

网友A:
8000在当时可以配一套性能比这个播放器不知道强多少倍的电脑了!

网友:
还是很优秀的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0在当时可以配一套性能比这个播放器不知道强多少倍的电脑了!

8000买这个的肯定不缺电脑。这个供电都不是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来推,明显是注重音质的,和电脑定位完全不同。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

网友: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硬盘还配风扇

网友:
俩方牛,大法的高端硬盘播放器,不错!

网友:
把硬盘换成固态,不知道会不会加快开机速度?音质会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
这是高档货这是高档货

网友:
官方价1999.99刀,LZ花得值了

网友:
播放器做工看着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