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你们用LM317和555做的交流内阻测试工具

楼主(2024-07-17):
我觉得你们用LM317做恒流有点多余,
如果用12V直接供电,产生6V交流电压,这时设置在负载端接入的电容+电阻总电抗=60Ω,那么负载短路电流为100mA,当接人内阻为200毫Ω的电池时,负载电阻=60.2Ω,这时负载电流变化很小≈99.7mA,电池两端交流电压应该显示19.9,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小,,,如果用老音频功放芯片TDA2002、TDA2003、TDA2030等构成正反馈自激振荡电路,让其输出1A的交流短路电流,那么用200mV交流万用表测得显示的数字应该就是199mV,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话说LM317这种可调三端稳压,做恒流源还是很好的元器件,但是做交流测试内阻的电路,不知道是否测的准确;还有交流信号的频率大小,是不是对测量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比如50HZ的,和10000HZ的交流信号,这个没人做过分析比较;总之,交流信号检测电池内阻,也就是一个参考值吧,而不是绝对值,更不是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话说LM317这种可调三端稳压,做恒流源还是很好的元器件,但是做交流测试内阻的电 ...

我记得1uF电容50Hz容抗大概是3300欧,1kHz是165欧,那50uF1kHz是3.3欧,有时间我试试频率影响

网友B:
b站最近一个up主连续几个电池内阻的视频,讲得很清楚的,从原理到实现。下面链接是第一篇,能完整解释2楼的问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x4y1t7o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站最近一个up主连续几个电池内阻的视频,讲得很清楚的,从原理到实现。下面链接是第一篇,能完整解释2楼的 ...

谢谢,我去看了那个博主讲的各种测试电池内阻的方法,1KHZ交流内阻测试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是常用的典型的欧姆电阻测试方法,太低或太高的频率测试就没必要了。

网友:
常见的测内阻的好像都是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去看了那个博主讲的各种测试电池内阻的方法,1KHZ交流内阻测试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是常用的典型 ...

没人测试高了对读数有多大影响?但高了可以减小电容呀,很高的电池组电压瞬间通过50uF电容加到电路会不会损坏低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