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热风枪 (拆芯片)

楼主(2024-07-17):
DIY热风枪 (拆芯片).用电脑电源做12V供电,用汽车点烟器做发热源。用的12V4CM*4CM小风扇做风源。用复印机的加热管做热风枪。电源线用高温胶布加黄腊管包裹,做好试了一下,不到一分钟拆下了一个小芯片。风格有点伊拉克。实用性很好,自己用风格不讲究。如果计算成本。人工不计算,只有电线是花钱的。其它都是拆机的,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电线成本1.5元。

网友:
好简陋,不过有生于无,临时用用可以,小心过热把芯片吹坏了.

网友:
为您点赞,这才是创意DiY。

网友:
DIY的乐趣就在于折腾!

网友:
这么多图啊,看着很小巧,拆个元件是真好;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就是不一样,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网友:
这么折腾 其实多余,这破玩意儿搞维修是用不上的

你这是纯拆件 找个铁板架煤炉上 然后你把电路板放上去,轻松拆下各种元件

网友:
木板可以找大粗点,打孔,金属管套进去,固定好。

网友:
能拆原件才行

网友A:
温度控制咋搞,心里没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咋搞,心里没数吧!

不控制。就是凭感觉

网友:
点烟器能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
创意不错,如果能够加上温控就完美了!

网友:
怎么没见拆下的芯片?真的能用???

网友:
废物利用 全是现有的 终于派上用场了 DIY快乐!

网友:
加个温控就完美了

网友:
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