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12v转向灯电子闪光器,并画了电路图

楼主(2024-07-17):
大家看看我画的图有错吗,还有小贴片驱动管m3A是什么参数?查不到。

网友:
这清晰度,30W像素手机拍的?

网友:
楼主是激动的吧,一不小心手抖了

网友:
这种不好,里面没有继电器,不会发出声音。不好。喜欢那种工作起来哒哒哒响的那种。

楼主:
说不够清晣,重来一张。

网友A:
记得小时候(三十年左右)拖拉机上也有这么个类似的闪光器,但那家伙都是老大老大的呢,在车上装着,一直不知道什么原理,印象中里面还有电阻丝好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小时候(三十年左右)拖拉机上也有这么个类似的闪光器,但那家伙都是老大老大的呢,在车上装着,一直不 ...

老式的是双金属片加电热丝组成的闪光器

网友:
继电器的也不错,叭嗒,叭嗒的挺好听。

网友:
板子烧黄了,发热不小啊。

楼主:
用个电动车充电器功率管换掉坏的贴片管,修好了。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老光阳转向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