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FDD国际电工插座面板五孔带双USB+TypeC插座面板并请教

楼主(2024-07-17):
前几天推客们发了一个FDD国际电工插座面板五孔带双USB+TypeC插座面板才9元多一个,打开链接一看,京东的五星店铺官方旗舰店,虽然不是自营也没多想就下单了。

在等待到货的几天在网上搜了一下,才发现什么国际电工根本就不是正规大品牌,叫国际电工的牌子挺多的。心中顿时没有好感了,特别是对它的双USB+TypeC敢不敢用高度怀疑了。目前到货了,拆开发图片给大侠们看看,请教:这货到底勉强可靠不可靠?

插座的正面

打开插座的面板后与屁股合照

去掉面板的插座

再去掉一层面板的插座,可见安全门设计及USB电路板

去掉安全门装置后的插座,不知道这铜片厚度如何?

插座的USB电路板,大侠们看看敢用它的双USB+TypeC给手机等充电不?

网友: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面板上的黑色点点如果不是灰尘的话,可能是回收料

网友A:
我拆过一个国际电工的,卡尺测量厚度是0.6MM宽度是3.5MM应该是2.1平方左右。带2200W应该不会有问题,目前在使用电磁炉最大2200W。

网友:
看这个样子勉强还行吧

网友:
充电部分不行,其它不清楚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
这牌子就像南极人,谁都去贴。你看USB板的导线横跨零火线就草草的焊接上,它能多安全心里应该有数。大牌子怕没有哪家有这洒脱设计。

网友:
论坛好卡,回帖没反应,再点又重复

网友:
虽然国际电工已经烂大街了,只不过是把以前高贵的身段降低到平民的水平而已,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看了USB板那个输出电容耐压6.3伏面板上USB输出标5.3,9伏还有12伏这么梦幻吗?

网友:
啥也傍国际电工

网友:
这玩意再生料做的特别软 原来都是铁板

网友:
给手机充电肯定没有问题,就是能不能达到大电流充电的效果得试一试。

网友:
一小空间塞的满满的!

网友:
国际电工USB插座面板里带的USB充电部分属于山寨水平,带小功率的USB设备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USB板那个输出电容耐压6.3伏面板上USB输出标5.3,9伏还有12伏这么梦幻吗?

虚假宣传,建议楼主退款不退货

网友:
这种一直通着电的不好吧,还是用充电头充电吧

网友:
写着带快充的插座,但充电部分似乎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个国际电工的,卡尺测量厚度是0.6MM宽度是3.5MM应该是2.1平方左右。带2200W应该不会有问题,目前在 ...

一搜索发现国际电工这个牌子的插座特别多,大侠你当时拆的是哪种,我这种叫FDD国际电工,在京东有官方旗舰店,还标为5星店铺的,所以当时就直接下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