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搓电池组之:3并10串小电动车电池

楼主(2024-07-17):
前段时间把烂尾的法拉电容点焊机搞完工了:可以点这里看下我DIY的电容点焊机
然后就可以愉快的折腾电池了。

========================================
朋友那有台小折叠电动车,放久了电池坏了,在我搞好点焊机前我就丢了一百给他把车拿回来了。这台车换电池也是我折腾点焊的动力之一。
点焊机都好了那自然开整,电池我原来买了几种:PDD的东磁26E 18650真假
亿伟的正品A级贵,都超12了,如果买A品又不在意价格就不要在第三方买了,直接官方旗舰店下手。我是PDD原来5折把我的号都搞成黑名单了,而且亿伟的刮标电池自放电大,我又怕放久了就坏了。听大家说东磁的26E不错,查了下虽说是容量型,但是支持10A放电,价格也合适就搞了40个。均价3.65一个。
========================================
电池有了,工具有了。然后就去折腾别的小配件了,比如电池支架,原装电池是没用支架的,我想想为了安全还是用上吧。还有青稞纸,电池连接片,环氧板,热缩套等。

========================================
把旧电池拆开发现是有一组没电压了,所以导致的保护板动作了。那保护板是不用换了,用原来的。
发现原电池是汇亿的20C,标的5C放电的动力电池,从没听说过的品牌。原电池电池是直接焊在一起的,没用支架,如果有外皮破损的话可能会短路。不过原电池的防水做得可以,有外壳,出线口有打胶
但我想用电池支架的话电池组就比原来的电池大,原壳就用不了了。所以得想想如何放水的问题

========================================
先把电池组起来再说吧
支架组起来

正极保护起来。

然后排序

根据原电池排就好

========================================
把连接片拿出来,买的0.15的,测了下还算合格

然后剪了,开始没倒解,后面全倒角了,减少安全隐患

然后就点点点

对比我点的,原电池像是没点焊过一样,我在想是不是我调3.5毫秒太长了?熔点太深?不过后来有个电池不小心被我短路了下安全阀起来了想拆就惨了,怪自己点焊得太牢了,拆都拆不下,想把焊点铲掉把电池都搞破了都没把焊点搞开,只能把连接片全剪了才拆下来
这是我点的

这是原电池

反正就是按排序点上就好了,别连接错了

========================================
点完后包上环氧板保护

买的0.5MM的板子,剪刀就可以

因为是两边是镶入支架内的,所以先用皱纹胶固定后再上纤维胶带

顶底把青稞纸开了取样电压的焊点孔后再焊上,这样觉得好点,至少线破皮了也不会短路别的点上去

黄色高温胶带是用来固定保护板的,保护板先用双面胶粘一片环氧板然后环氧板再粘电池组侧面的环氧板上

焊好后把顶底再上了层环氧板保护

正极线为什么在侧面,是因为这是原电池的线,然后我的电池加了支架长度不够了,不能走顶上只能走侧面了

========================================
然后套第一层套管,套好后在两个开口处打上704再加一片环氧板来防水

加704胶加环氧板就没拍照了,两手全是黑黑的胶
========================================
然后再套一层套管

这是两个套管开口处的样子,在第一层套管面打上704密封后贴上环氧板,用纤维胶固定好再套上第二层套管热缩好,线那的胶带是为了保证打的704不乱流

========================================
然后就装车了,一组36V7.8A的电池就组好了
加了很多泡沫胶防震,原电池是粘在里面什么都没放

这是控制器

========================================
                               完工-车就给小朋友玩了
========================================

====================================================================================
关于组装电池说下注意的:

1、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电池要买内阻容量相差不多的。要不几次充放后就会有压差,会导致充放电速度不一,最后导致整个电池组坏

3、最好准备个内阻仪。电子负载仪。这样可以测试内阻跟容量。

4、电池组有串有并,所以电池摆放前就要搞清楚位置跟正反,放连接片时要细心点。别放错了。最好用万用表测下,有电压的两组绝对不是放一片连接片的地方。

5、电池组在开工前要考虑好保护跟绝缘的问题并加强绝缘跟防水相关材料。如果有防震需求的还要考虑防震材料。

6、开工前测下尺寸。免得组装好后装不下。

我的点焊机焊点太牢固。不拆就好,如果要拆就得哭。我拆了一个,真的要拆哭了,根本拆不下来。
我买了四十个电池为什么用了30个?
电池仓够大本想组4并的,就可以2.6AX4=10.4AH了,但是电池被我搞坏一个加上原电池只是2A的,换成了2.6A的了。加上想着放防震的空间,还有这车就是玩玩,最多丢车后备箱里出去玩时,用不了太大的容量。不像电摩,能放的话越大越好。所以就还是三并十串了。

这是买的套管

楼主:
东磁26E的电池,买到大于等于18MR的就退了吧,一定是假的
我上次就买到了然后退了
如何分辩去看我之前的贴子吧
我的这批电池全是16左右的

网友A:
媲美专业选手,厉害厉害

网友:
这样的不错,挺轻巧呢,安全第一

网友B:
楼主厉害,工具也齐全,做得比卖的电池组安全。

网友:
这个就叫的小海豚,代步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媲美专业选手,厉害厉害

第一次组这种,之前都是工具电池玩玩

网友C:
冲注意事项第一条:注意安全,得点个赞。
前天在一个帖子下说自组电池组要注意安全,那人还喷我,啥2024年了,还说安全,怎么样怎么样
真是无语死,哎,尊重他人命运

看着空间有富裕,应该上21700啊。
我组的时候都是多买2颗备用,经验之谈

用705或者706比704好用,不流淌或者半流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注意事项第一条:注意安全,得点个赞。
前天在一个帖子下说自组电池组要注意安全,那人还喷我,啥2024年 ...

初生牛犊不怕虎
锂电池,特别是动力锂,没事就好,有事能给整成一生的阴影

网友:
为何不上大单体

楼主:
小电动车,10串,这空间有啥大单体好上的?
我个人喜欢铁锂,但是也没有合适尺寸的。

网友:
为这组装电池的高技朮点赞,了不起,堪比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注意事项第一条:注意安全,得点个赞。
前天在一个帖子下说自组电池组要注意安全,那人还喷我,啥2024年 ...

上18650一个是性价比,还有一个是21700没什么好的电池,力神的容量低还自放电高,东磁45E倒想买,但是优惠下来也要7块多一个了。有没啥好的21700推荐下?想搞个充电的角磨机,想上10个的2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工具也齐全,做得比卖的电池组安全。

也没有什么,其实主要就是要有点焊机,这不刚自制了台。内阻仪跟放电的都有很便宜的了

网友D:
换成硬包的大单体说不定容量能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硬包的大单体说不定容量能大点

没合适尺寸的大单体,再一个18650也不错,便宜量又足

网友E:
支架加灌满导热胶是最稳定的方案,就是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18650一个是性价比,还有一个是21700没什么好的电池,力神的容量低还自放电高,东磁45E倒想买,但是优 ...

力神B品倒是非常便宜,但是组电池组用不行,自放电,内阻,容量,一致性都不行。搞搞手电筒。或者三串的手电钻电池之类的还行。

网友:
这个点的够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架加灌满导热胶是最稳定的方案,就是重

这个,不考虑维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