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舟笔记本刷玩客云把USB口干坏了

楼主(2024-07-17):
之前买的玩客云由于服务跑路了,想着按教程刷个casaos,要用到公对公USB线,先是把这个线一头插玩客云上,一头插笔记本左边USB上,按教程操作没有反应,换个口子依然没有反应,右边USB本来是接的鼠标,拔了鼠标接玩客云依然没有反应,再插回鼠标发现鼠标没有反应了,这才发现三个口子都干坏了,后面专门用功率插座插手机充电器再接玩客云发现功率达到十多瓦,应该是电流太大把笔记本USB都干废了,淘宝上找寄修的深圳一家一口咬定是南桥坏了要480,武汉一家要二三百,现在能不能自己修?笔记本是神舟矿本战神Z8-CA5NA

网友A: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但是USB去往南桥的线路上还有一些电感之类的也容易烧掉,要仔细检查。关于南桥芯片,现在很多都是带程序的,淘宝上买芯片又良莠不齐,不建议自己搞。
那些修机的大都从料板上搬件。

网友:
从C品加个扩展坞好了

网友B:
公对公数据线正负极接反了?按理USB口电流输出功率超过一定值,会自动断开,并会弹出USB口浪涌异常的。

网友C:
可以修,买个BGA返修台就行

网友:
如果笔记本设计良好的,一般都是烧usb路的保险丝或tvs吧,有动手能力的自己可以检查更换

如果设计的差,还真有可能直接干废南桥,一般人是修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对公数据线正负极接反了?按理USB口电流输出功率超过一定值,会自动断开,并会弹出USB口浪涌异常的。 ...

没有现成的公对公线,就把两根方口打印机线剪了,同色的接起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USB口我会换,但是芯片那些的,嘿嘿,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但是USB去往南桥的线路上还有一些电感之类的也容易烧掉,要仔细检查。关于南桥芯片,现 ...

但是它是先后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买个BGA返修台就行

可以说具体些吗

网友:
你做的USB线,你不拿表测一下线定义对不对?,有可能把5v接入D-D+了,不一定挂了桥检查tvs管什么的,也就是USB口子附近的5脚6脚芯片

下次记得用这种除了测线序还得注意,不可以插着电还用USB线供电,不然外置设备电压可能会导致笔记本USB接口降压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公对公线,就把两根方口打印机线剪了,同色的接起来,不知道对不对 ...

有的线不是标准的,颜色相同,可能定义不同

网友:
估计是中奖碰到没有按标准颜色定义的USB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对公数据线正负极接反了?按理USB口电流输出功率超过一定值,会自动断开,并会弹出USB口浪涌异常的。 ...

我觉得也是,估计是双公头USB线序弄错了

网友:
昨天一个客户神舟也是插usb后不开机,12代笔记本,检查是5v二次供电芯片坏了,由于再保,让客户售后去了

网友:
之前刷斐讯的机顶盒也是自制的usb双公头线,都忘了咋接的了

网友:
3个3.0坏了,2.0,c口啥情况?

网友:
这个牌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吧?

网友:
我就是刷单片机程序,JLINK不知道什么原因串电烧坏了3个USB口,以后还是电脑后面加USB隔离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