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电动自行车前轮刹车异响,暂无满意维修方案。

楼主(2024-07-17):
这个车子配置还可以,前后液压减震器,前轮铝合金材质。设计也不错。

最近一周,前轮刹车时候出现   咯嘣   声音,只响一次,再次刹车无声音。过几分钟再次刹车,再次响一下。

拍照发现,红色圈位置定位 有间隙,刹车情况下,前后推动可见间隙变化。

有一下几个问题
这个缝隙平时是严丝合缝的吗 ?如果是,如何保证严丝合缝还不影响减震器和刹车盖子装配 ?

如果不是严丝合缝,刹车盖板难道是浮动的 ?或者 ,就是靠 主轴 螺栓 来保证 不浮动 ?

网友:
红圈位置的间隙很小,可以说刚好卡紧,不会造成咔嚓的声音,建议还是拆开刹车片,检查一下,刹车块有两根弹簧,是不是坏了;如果里边的刹车片是好的,把轮子的两侧的螺母紧固一下,不能松动,否则刹车片和轮毂出现错位,产生异响。。

网友:
应该是抱刹刹车块的问题

网友:
横穿螺丝松了吧?,导致压不紧刹车盖,刹车得时候导致窜动

网友:
这个结构比较简单,拆开才能判断故障点。

网友:
刹车的这个盖子应该是有单独固定螺丝的吧,自行车的鼓刹都有个螺丝固定,再是中轴固定。

网友:
拆开它,让大家欣赏结构。

网友:
“咯嘣“声音应该是刹车片那里的问题,跟红圈中的问题无关。

网友:
这个鼓刹的  换刹车片肯定就好了吧

网友:
盖里头有故障了,拆开查验下,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
刹车片,和外边的边盖与减震之间无关系。

网友:
换个刹车皮试试

网友A:
花点小钱,鼓刹改碟刹,
都是套件,无损改,不满意还能还原
怎么会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点小钱,鼓刹改碟刹,
都是套件,无损改,不满意还能还原
怎么会无解

一分钱都不像花。

网友:
不想花钱就动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点小钱,鼓刹改碟刹,
都是套件,无损改,不满意还能还原
怎么会无解

有些车减震上的螺丝底座不是根据刹车卡钳的作用来设计的,只是固定挡泥板,没有加厚加强。
改装了卡钳,铝合金材质,刹车的时候受力很大,时间久了金属疲劳,螺丝底座受力过大会崩开。
还有些没有固定卡钳和刹车盘的位置,我家有一辆电动车就没法改,研究了好久,放弃了。

网友:
把车轴的螺丝拧紧就可以解决了。就是螺丝没有拧紧。

网友(2024-08-31):
今天也是去处理了下前轮异响,师傅把刹车拆下重新弄了下就不响了。

网友(2024-10-01):
引用 网友A:
花点小钱,鼓刹改碟刹,
都是套件,无损改,不满意还能还原
怎么会无解

如前轮抱死容易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