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4元的钻石牌电风扇拆解

楼主(2024-07-17):
论坛优惠购离推荐的,加购好多天也没便宜到几个钱。

于是到 摇现金 搜了一天,也没出现。最低价格是42-46元之间。
前两天再次到 摇金币 搜了一下。它终于扛不住,出来了。 最低价格38元,下单后淘客返利4元。
之前看了评论里都说很差。心里也知道它很差。因为要在门口放一个,一天就开2次,每次也就半小时。
差点就差点,无所谓的事。
下单后顺便翻了一下几个箱子,记得之前有个落地扇的主板和遥控,还有一个净化器的遥控套件(可以看我之前拆净化器的帖子)
结果翻半天也没找到。估计是上次搬东西回去时候全都给带回去了。
那就重新下单买一个遥控套件。
这个风扇,每一个细节都在向人展示它的低端,每一处都在告诉你,这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如果能用一个夏天,其实也就可以了。

底座不会是轮胎做的吧,里面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一股子轮胎 沥青的味道。

这个标签是不是蒙傻子的?

到处都是满满的塑料感,并且是那种软趴趴的。

罩子非常细,也很软,到货时候已经变形了,我用手慢慢压成正常形状。

电线也比较软,1.3米。

风速4个档。

和普通的风扇一比,简直就是小儿子。

里面的孔什么的都预留好了,就等安装一块遥控板。

就等遥控板了。 这风扇不稳,扇风时候 整个机器晃来晃去。

网友A:
34的价格,我选择天马变频风扇

网友:
34元的电风扇,虽然很便宜,但是似乎只适用于你这种近乎一次性使用的场合。

网友:
底座的材料太差了,感觉踩一脚就会烂了的。

网友:
这种风扇便宜归便宜,好好打理一下用个几年没问题。
电机应该是铝线,要用针管往电机绕组接头的黄蜡管里注点胶封闭一下,要不然挺不了多久接头就断了,断了以后很难接,绕组的线很容易断。
轴承都是铁套,要经常上油

网友:
这个要么贴牌   要么是低端系列

正宗的是佛山吉星代工  风叶宽 ……

网友:
比39元天马差多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那个钻石牌

网友:
电源线贴着铜线标,是指电机铜线还是电源线?

网友:
这个价位不如买永速的了。

网友:
铝电机可以普及了,这价格,其实工厂和商家真是赚的不多了

网友:
居然还标了个输出10W

网友:
便宜的好处就是坏了换新,也不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的价格,我选择天马变频风扇

请问哪还有这价格?麻烦PM一下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感觉不是以前的钻石,估计是假的

网友:
用料越来越差,不如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
便宜没好货,关键是电机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个人不建议买这种低价的风扇,仔细算一个账,看似便宜,其实是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