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同轴电线如何剥线?该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4-07-17):
手上的剥线钳好像只能给市电电线剥线,

给同轴电线剥线是否需要用专用的剥线钳

网友:
小刀,细心点就行

网友A:
有专用的剥线刀但是屏蔽层尺寸固定的也不是多好用

网友:
网钳的剥线刀或专用器

网友:
同轴淘汰了吧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好办法

网友:
有专用的刀具,但是麻烦;用电工刀或是裁纸刀,我削2次就熟练了。

网友:
不论是监控的,还是电视用的同轴电线,一把裁纸刀就搞定了。
也可以用专用的剥线刀,或者斜口钳。
还可以自制剥线器,用2块胶木版或者亚克力板子,在边缘按同轴线尺寸打几个半圆,装上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剥线刀但是屏蔽层尺寸固定的也不是多好用

这个是同轴线剥线钳么?

楼主:
没有淘汰啊

网友:
一把裁纸刀就搞定了

网友:
临时用小刀,剪刀,美工刀。量大买一把弯刃剥线钳

网友:
有种电热剥线钳,这个剥同轴才是专业的。

网友:
我买网线剥线钳时误买了同轴剥线钳,就是楼上发的那种

网友:
有线电视从剥线,压头子,都有专用的工具!

网友:
现在干活没人用视频线了吧,都用网线了
如何为了里面的铜,就费人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