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直流电机调速器!另,求教,在线等!急!

楼主(2024-07-17):
只有4个元器件,原电路图是IRF250N,我只有IRF9540N,而且有好多个,就替换了。

1.能否将电路图中的47k和220r电阻更换,让调速更好?因为按照原图的,不太好调,要么速度很快,要么快停了。

2.这个电路图,能承受多少的电压和电流,以及功率?会不会很容易就烧坏了?

谢谢大佬们!

IRF9540N核心参数:
Vds-漏源极击穿电压: -100 V

Id-连续漏极电流: 23A

Rds On-漏源导通电阻: 117 mOhms

Vgs - 栅极-源极电压: -20 V, +20 V

Vgs th-栅源极阈值电压: 4 V

Qg-栅极电荷: 97 nC

最小工作温度: -55°C

最大工作温度: +175°C

Pd-功率耗散: 140 W

封装: TO-220AB

上升时间: 67.0 ns

IRF250是N极性MOS管,IRF250主要特征:

-重复Avalanche评级

-动态dv / dt评级

-密封保护

-简单驱动要求

-防静电等级:3A/ MIL-STD-750, 1020方法

IRF250基本描述:

HEXFET®MOSFET技术是先进的关键技术功率MOSFET晶体管线。有效几何和独特的处理这最新的“艺术状态”设计实现:非常低的通态电阻结合高反式电导;优越的反向能量和二极管恢复dv/dt能力。

HEXFET晶体管还具有所有成熟的特性MOSFETs的优点如电压控制,非常快开关和温度的电气参数的稳定性。它们非常适合用于开关电源,采购产品供应,电机控制,逆变器,斩波,音频放大器以及高能脉冲电路等应用。

IRF250核心参数:

Vds-漏源极击穿电压:200 V

Id-连续漏极电流:30 A

Rds On-漏源导通电阻:85 mOhms

Vgs-栅极-源极电压:-20V, +20V

最小工作温度:-55°C

最大工作温度:+150°C

Pd-功率耗散:150 W

封装:TO-204AE

晶体管极性: N

高度:7.74 mm

长度:39.37 mm

宽度:25.53 mm

下降时间:130 ns

上升时间:190 ns

典型关闭延迟时间:170 ns

典型接通延迟时间:35 ns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线性调压器,因为用的是MOS管,所以调节范围很窄,换成NPN三极管可能效果会好点,注意做好散热。

直流电机调速,建议用PWM电路,网上有卖的,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线性调压器,因为用的是MOS管,所以调节范围很窄,换成NPN三极管可能效果会好点,注意做好散热。 ...

谢谢大佬!

1.网上看了,PWM直流调速器, 一二十块钱的,然后,都说用不到一个月就烧了。

反正我是偶尔用用。

2.确实发热厉害,用了一个大散热器,都发烫,我在想是不是加个风扇帮助散热。

网友B:
你说一二十块钱的那个应该是很大电流了,我买的10A,100多瓦的电机,用好久了,也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一二十块钱的那个应该是很大电流了,我买的10A,100多瓦的电机,用好久了,也没烧

你负载的是不是小功率电机?

我看网上评价这种带动12v的550电机,很容易烧坏。

网友C:
这类调速的,电流要按照电机电流的8倍来选择,否则容易烧。除非电路板上有软启动。

网友D:
不想用单片机的话加个555做pwm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负载的是不是小功率电机?

我看网上评价这种带动12v的550电机,很容易烧坏。

买耐压35V那种PWM模块,也就两三块,把上面的mos换成你的9540,加上散热器就好用了,可以多个并联增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调速的,电流要按照电机电流的8倍来选择,否则容易烧。除非电路板上有软启动。 ...

已经烧了2个了,这种调速真是差劲,我的mos管都23A,100v的。带动三四十瓦的550电机都能烧。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用单片机的话加个555做pwm吧

嗯。是要做pwm。但是如何避免550、775这类电机把pwm烧了呢?

网友E:
你这是调压来控制转速,MOS管发热严重,电机低速时无力。用555+MOS管的PWM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调压来控制转速,MOS管发热严重,电机低速时无力。用555+MOS管的PWM电路简单 ...

嗯。谢谢!

烧了2个irf940n了。看来这条路走不通。

正在学习怎么diy pwm调速。

但是如何避免550、775这类电机把pwm烧了呢?

我看网店评价555+MOS管的PWM电路也很容易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烧了2个irf940n了。看来这条路走不通。

卖的pwm控制板mos一般是7843,控制直流电机确实很容易烧。从报废的电动车控制板拆了几个mos管换上就没问题了,要加散热片

网友:
缺个反向电流吸收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卖的pwm控制板mos一般是7843,控制直流电机确实很容易烧。从报废的电动车控制板拆了几个mos管换上就没问 ...

我看网上 最大20A电流的pwm都是3个mos,
可能是因为7843比较便宜,而电动车控制板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卖的pwm控制板mos一般是7843,控制直流电机确实很容易烧。从报废的电动车控制板拆了几个mos管换上就没问 ...

我没有报废的电动车控制板。。。。。。。。

网友:
新手粗浅理解,这个调压的,差压产生的功率都消耗在mos管上了,且缺一个续流二极管;pwm方案更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报废的电动车控制板。。。。。。。。

找修电动车的,估计10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修电动车的,估计10块钱吧

一个控制板里很多大电流mos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控制板里很多大电流mos管吗?

一般是6个以上,了解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