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失败之作,迷你恒温加热台的制作。

楼主(2024-07-17):
  上次买些智能家居开关等电子垃圾回来研究时,顺便买了个PTC加热板,用于制作迷你恒温加热台。

用PCB作为外壳,画了PCB并打样回来。

以下为制作过程的图片。

以下为成品图。

   为什么说这个是失败之作,这个PTC加热板最高温度只有200多度(看下图),低温度时,工作电流接近2A,到200度后,电流只有零点几安,温度上不去。画PCB已考虑接近到PTC边缘的PCB会热,但实际是太热了,导至里面的控制板十分热,不好用,且PTC板最高温度只有200度,所以控制板作用不大。控制板程序是用本人几年前的热风枪改的,出现这些情况后,就没做完善。打算是用这个迷你台拆焊元件的,所以准备不用控制板,PTC直接接电源开关,它能恒定到200度,基本可用于拆焊表面安装的元件了,用于临时使用。

*******以下是2024-7-19新增内容********
由于贴子有坛友问要这个PCB文件,所以现在上传上来,压缩包内有电路图及PCB制板文件,由于程序没写完,所以没上传,仅供参考。

网友A:
控温是怎么实现的,热电偶?

网友:
PTC加热板好像无法进行热控

网友:
大动作啊!其实这种PTC加热板本身恒温,找个支持简单组装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
简单的实用工具,让你复杂化了。

网友:
可以把PTC板升高,下面增加隔热板试试。

网友:
楼主做的漂亮,像个魔方

200度PTC确实不用搞温控了,楼主你换个高温PTC加热板就行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妈,没啥子,找到问题,改就是

网友:
这种密封结构肯定不行的,里面板子一直烧烤。用这种ptc最高220度是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温是怎么实现的,热电偶?

热电偶+max6675

网友:
听说PCB持续高温烤,会释放毒素

网友:
PTC加热板应该高出外壳点

网友:
这种密封结构肯定不行

网友:
整得好高端,电木会好些。

网友:
200度不够,260度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实用工具,让你复杂化了。

PTC自带恒温了还整这一出,有点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啊。

网友:
加热台温控回流焊好用。只加热的话直接通电就行。还可以50多度上锡浆

网友:
PTC加热 好像出厂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最高温度,还有你这个外壳包的太严实,不利于空气流动,所以主板会发热严重。

网友:
PTC加热 不用控制也能用

网友:
弄个电陶炉丝,岂不是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