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地面为防踩到天然气管,在气管外有保护壳,我没有搜到这叫什么?

楼主(2024-07-1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见到天然气公司在有的人家庭走天然气波纹管时,天然气管是不锈钢波纹管,在厨房地面,为防止人踩到天然气管,在气管外有 一层保护壳。  不是塑料材质,感觉是金属材质,还有90度直角,我在淘宝,拼多多搜,没有搜到这个叫什么?

请问各位老师, 这个叫什么? 在淘宝,拼多多搜,搜 什么关键字,可以搜到?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桥架,是架电线用的,这个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
看着像 冷弯槽钢
90度自己加工

网友A:
去搜金属线槽明装

网友:
这个位置,除了刻意去踩,一般是踩不到的。

网友B:
天然气管走天花板不好不?干嘛要走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然气管走天花板不好不?干嘛要走地面??

这是后改管路,厨房都是集成吊顶,内部等于是一个独立准密闭空间,如果有泄露,外加里面有电路(灯),引发事故概率大。

网友:
波纹管不大,在墙角的话不容易踩到,包了这种东西后变大了很多,更容易踩到。

网友:
不如套个圆管,

网友:
没有看到有网购的,在当地让人按图加工就好。

网友:
深圳在强制免费更换不锈钢波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金属线槽明装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在拼多多上按老师指点的,搜了一下。看到还有“铝合金U型槽”, 这与我图片中相似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的图片让我更容易理解,我在拼多多搜“管道装饰护角”,搜到了。

网友:
做一个记号

网友:
用角钢或者槽钢做吧,好像没有成品,或者用后一点的钢板折弯,

网友(2024-08-27):
金属线槽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