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年前的大金空调不制冷维修控制板历程

楼主(2024-07-17):
去年拆回来一台大金空调3p挂机FTY4533BV1C/RY453V1C,没要钱,别人说只要能拆走,免费送,当时试了一下机器,冷气嗖嗖的,外机噪音有点大,别的没啥毛病,就拆回来了

回来接电试了一下机器,还挺好,就决定装起来,外机80多公斤,费老了劲才装起来。
头三天开了3次就停机了,怎么也不制冷了。
因为内机只有3个灯,左边运行灯,右边两个是定时灯,没有显示屏报错,就不知道问题在哪。
反复查了很多视频和网页,终于查到,要在遥控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着模式+温度上+温度下就可以进入查错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先按上下键选择第一位字母,听到嘀的一声,再按模式键切换到第二位,再按上下键选择数字,直到听到一声长响的嘀,就确认了错误代码。
找到了查错方法,但是自己修了几次没修好,就撂那里没管,也没拆机。

这段天气热的受不了,就想着再修一下,如果修不起来,就买个新的。
首先根据遥控器判断错误代码是E5,想了想,干脆买板子算了。
这机器有个特点,虽然是定频机,但是外机也有一块主板,而且是外机供电。本来想着图省事,买板子换上去得了。结果这机器太老了,某宝上的二手拆机板也只有几家卖,还要要300多,找来找去,有一家150米可以卖内外机两块板,果断拍下。

回来换上去一试,白瞎了,还是不启动。
外机主板有3个灯,一绿两红,绿灯闪,红灯亮,内机就一个灯在闪,网上压根就查不到资料,打电话找个老师傅请教,也是支支吾吾,估计他也没见过这么老型号的。
但是错误代码变成了P3。说明问题变了。

这时候就很迷茫了,空调主板没修过,也没图纸,这怎么下手。。。。
把外机的风扇线拔了,单独接电,转,说明好的,传感器拔下来测阻值,也会随着温度发生变化,好的,又测四通阀线圈,上电,也是好的。无从下手了。。。。。
买来两个20k的温感,把内机温感都换了,还是不行。

突然就看见外机盖子上有个接线图,全英文,凭三脚猫功夫仔细读了一下,闪灯规律正好符合传感器故障。

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图上明明标注了3个传感器,为啥机器上只有管温和环温两个传感器,那么多视频上讲的压缩机排气传感器在哪?
翻来覆去找,结果板子上有个玻璃封装的温度传感器,就是那个RTH1。

经过测量,三个温感全是好的。。。。。。。这机器没有压缩机排气温感。
这时候又发现内机盖子里面也有说明

同时,没停着到处打电话请教师傅,基本都是三言两语,不解决问题,一狠心,又买了一本书

这本书还是很有帮助的,它在里面解释了温控探头周边电路,温控探头假如是15k的,那么温感插头附近一定有一个15k左右的电阻,起到分压作用,根据温控阻值变化反馈电流变化到CPU。
根据这个提示,顺着温感插头的线路找,仔细测量了3个分压电阻,果然,有个15k的贴片电阻开路,马上找了一个贴片替换上。
这是老板子上的电阻,新买的因为当时没拍照就拿这个补拍 ,替换的R31。

马上试机,
开机,真的开机了。。。。
书没白读,劲没白使。。。。
可惜就运行了2分钟就停机。。。。。。。。。。

发蒙的时候,按了一下强启,好家伙,开始制热了,嗷嗷的热风。。。。。。。。
直接遥控开机按加热,也能正常启动,而且不停机。

再看外机主板,绿灯闪,两个红灯都灭了,又看盖板说明,写的是外机正常,查看内机。

过了个把小时再开机,又启动了,又是2分钟。。。。。。

人都疲了,能开机,能制热,制冷却只能2分钟,哪的问题。。。。。
昨天夜里睡觉前,突然想明白了,内机温感有问题,肯定是阻值漂移了,因为是负温度系数温感,正常应该是温度上升,阻值下降,温度降低,阻值升高,那么现在这个内机这个温感,尤其是翅片那个温感,肯定阻值偏大了,导致开机以后,CPU认为这时候温度比较低,尤其是开机一会,温度更低,阻值更高,所以就停机了。至于强启就加热,那就是机器认为现在是冬天了,强启自动进入加热模式,遥控能开启加热肯定也是这个原因。
早上起来就把翅片的温感摘了,一测,16k,再看主板插口附近的电阻,阻值是10k,这就对了!因为手头上只有15k的温感,马上换上去。

开机,正常,从上午11点,到现在,一直稳定制冷,温度调节也正常。
至此,这个空调维修,时间跨度一年,所有投入计费用超过400,核心费用几块钱,总算把机器修起来了。

网友:
看见主板腐蚀的情况,我感觉应该先查看主板的情况。能修好真的是好事。

网友:
我也是上星期刚弄好了定频格兰仕空调,配件买了几块钱,但为了测试整机在咸鱼买了整个主板,最后才修好了

网友:
为了修空调还买了本书也是拼了,不过修好也是值了,大金3P的机子也不便宜

网友:
修好也是值了

网友:
“这本书还是很有帮助的,它在里面解释了温控探头周边电路,温控探头假如是15k的,那么温感插头附近一定有一个15k左右的电阻,起到分压作用,根据温控阻值变化反馈电流变化到CPU。”

这是精华,跟着楼主学了这一招。多谢!

网友:
开维修店的路过

网友:
这主板看样子是战损及的,是不是叙利亚拆来的???

网友:
维修人 维修魂,不修好,吃睡都不香

网友:
大师=50%知识 + 49%耐心 + 1%顿悟

网友:
看来读书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还是要多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网友:
厉害 这样也能修~

网友A:
板子用洗板水洗一洗,再刷上三防漆,寿命还有两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用洗板水洗一洗,再刷上三防漆,寿命还有两位数。

这是旧板子,用来拍照指示位置的,新板子干净的很

网友:
遇到问题要重点经常是不是有腐蚀,会导致各种电子设备奇奇怪怪的问题,不能报啥换啥,换了不见得有用还打击自信心

网友:
恭喜终于修复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参故障现象顿悟后就通了。

网友:
我很好奇,按照楼主所说,最后修复的应该是新买的板子,也就是说新买的板也有问题,是这样吗?原来的板子的故障没找到

网友:
我家一个松下定频机不制冷,也是开没几分钟关机不懂是啥问题。那个房间平时很少用,也就没怎么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