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这飞利浦的液晶显示屏花屏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4-07-17):
用了好些年的飞利浦32寸显示屏,突然开机就出现了花屏,最上面1-2厘米屏幕是正常的清晰的,下面开始就出现了这几种情况有重影,拖动会有留影,有竖纹,尝试拆机擦拭排线,装回去依旧如此,大家帮忙看看,像这样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显示器说明

模组型号

液晶玻璃型号

网友A:
擦了排线不行多半是屏幕挂了

网友B:
一般出现竖线只是几条,是连接屏幕的软排线问题,你这个大面积出现整个情况,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C:
要不排线,要不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排线,要不逻辑板

这个,我认为是屏坏了

网友:
多数屏挂了。

网友D:
现在显示器不贵,换一个吧,彻底坏了

网友E:
一般这种情况是需要压屏机才能修的,死马当活马医可以试试以下办法,但不一定能修好,也许还会更糟糕,如有损坏后果自负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P411A7zt

网友F:
极有可能是逻辑板的问题,这种情况可以尝试屏蔽排线一部分引脚,如果有压屏机的话可以换逻辑板。最后一种办法是整个液晶屏换掉,估计要三、四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种情况是需要压屏机才能修的,死马当活马医可以试试以下办法,但不一定能修好,也许还会更糟糕,如有 ...

先试试其他办法,最后在尝试折腾一下,大概率翻车(视频底下评论也不少翻车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了排线不行多半是屏幕挂了

哎!屏幕挂了,就是它该寿终正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出现竖线只是几条,是连接屏幕的软排线问题,你这个大面积出现整个情况,真的不知道了 ...

最重要的是它还有最上面两厘米是好的一截,太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排线,要不逻辑板

有时间我在排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显示器不贵,换一个吧,彻底坏了

嗯嗯!就是想拆开折腾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问题,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有可能是逻辑板的问题,这种情况可以尝试屏蔽排线一部分引脚,如果有压屏机的话可以换逻辑板。最后一种办 ...

谢谢指导。我试试屏遮大法看行不行,压屏机买不起,我问过换屏的最便宜的方案,番禺大石翻新完美屏加安装加运费,500打底,这个型号没有屏幕模组,只有液晶玻璃。自己折腾着玩吧!

网友:
看这情形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32寸.自己能修就划算.外面修划不来.二手才多少钱

网友:
用电烙铁把软排线压一遍。没效果的话就应该换显示器了。

网友:
多半是屏幕挂了

网友:
基本上没啥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