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三洋磁带采访机(SANYO MR-55)声音颤抖拆修

楼主(2024-07-17):
同事的孩子自己在网上买了台磁带随身听,估计也是不太懂,买的是个单声道的采访机,虽然也可以听歌,不过单声道您懂得!
机器外表成色看着还行,毕竟二十多年的机器,机器到手发现播放歌曲带速偏慢且声音颤抖,估计某鱼买的也退不了,同事没办法拿过来让我看看。我怀疑是皮带问题,拆了看看咋回事!

机器正面看着还是挺舒服,带个计数器、语音启动选择开关和BATT电量显示灯

机器顶部:外接电源插座、磁带控制按键、右边是录放音暂停开关

右侧面:音量旋钮、话筒插座和耳机插座

左侧面:播放调速旋钮,调到中间正常带速时有个卡位,右边是5号电池仓仓盖

底部:机器型号参数标签

背部:外放扬声器、注意事项标签和电池方向指示,四个黑块是橡胶脚垫

拆开螺丝拿下后盖,看到PCB背面,就一个IC和电阻和各种接线,铜箔走线各种弯弯绕,电线固定胶带乱七八糟

IC用的三洋自己品牌的LA4165

焊开磁头屏蔽线,翻开看PCB正面,都是插接件且数量不多

看看机芯,也不算太复杂,看左边计数器皮带和右边电机皮带应该都是换过的,弹性都还可以。就是这电机感觉怪怪的,确定不是原装电机,是换过的,最主要的是这电机居然没有螺丝固定,而是用热熔胶固定,这也太糊弄人了!

拆了后盖试机,声音播放正常也不抖动,那问题出在哪呢!?来来来,看看这是个啥情况,电机到大飞轮的皮带居然是个斜的,明显问题还是出在电机上,这个电机肯定比原装电机厚许多,这样电机皮带轮和机器后盖产生摩擦,声音正常才怪呢!

问题找到了,电机翻遍配件库也没找到比这薄的,那就只能对后壳进行改造了,也简单,电机皮带轮对应的位置用电磨磨个坑,增加与皮带轮之间的间隙。

机器回装完成后播放声音正常,只是这单声道也只能让孩子将就着听了。

网友:
日本货来的?

网友:
看起来成色还可以。

网友:
看这做工不像日本的

网友:
我也收了二台日本货三洋采访机

网友:
明知道这类是记者用的机器,但是还是很好奇。因为那时候年少对新东西充满好奇。

网友:
尽管是单声道,但能录音啊

网友:
这做工也不怎么样

网友:
多大的孩子,喜欢玩这个? 这不应该是8090后的玩具吗
这机器成色很不错啊

网友:
这孩子玩磁带机,不是该手机吗?

网友:
单声道,非日本产三洋,没用维修价值

网友:
买这种东西的小白,要么图的是造型,要么图的是带外放了。

网友:
找到问题能修好,牛。

网友:
这个外观漂亮啊

网友:
这就是正宗的“抖音”!

网友:
现在这东西可能真的只能是放着当古董,实用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网友:
古董机成色很新啊

网友:
这确定是孩子玩的?这"孩子"现在最少40岁了吧?
感觉这个卖家太糊弄了,这样其实皮带也用不久的。

网友: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用的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