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讨论下,这个6串电池如何排列

楼主(2024-07-17):
手上有个筋膜枪是6串电池,保护板长这个样子,电池品字型两组,大家说应该如何排列电池?

网友:
看着有点迷糊,就直排在保护板下面吧,拆了重排

网友A:
想象了一下,这筋膜枪手柄挺长啊

网友B:
品字形摆两个电池高,保护板放下边:

网友:
大概是这样,叠成品字型就好了

网友:
不就是M形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两两先串在一起再把3串码成品字形串连比较好,这样不用考虑两个品字之间的绝缘,不过这样2个串联的电池之间不好焊,只能先并排焊好再对折成串接。
看你画的保护板应该是先串成2个品字然后再把2个品字串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象了一下,这筋膜枪手柄挺长啊

给电机加快拆联轴器,可以接微风扇叶片,底座夹子,正好利用上长手柄。楼主做6串电池,排2组品字,注意均衡线位置别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字形摆两个电池高,保护板放下边:

我去,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