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将近4年的小米11ultra,突然不能开机

楼主(2024-07-17):
人在大连出差,手机突然黑屏,无法强制开机, 去了小米大连授权的维修中心检查了,说是主板的问题,要么修499,要么换主板3000

这老手机买个二手全新也就是1,2千,换主板不是搞笑么
然后说要返厂,结果我再2天后在上海收到了大连发过来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怎么修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案例的XDJM

网友:
很可能是电池的保护板出问题了,导致主板无法供电,插充电器装个usb电流表查看下充电电流,就能确定到底是哪里的故障了

网友:
小米为cpu虚焊而生

网友:
换主板3000?别吓到米粉了

网友:
11u是不是火龙888??

网友:
小米10至尊纪念版,6000+买的,去年也是突然黑屏,不开机。后盖是透明的,本地售后没权限拆,联系客服送到指定的城市,说有无尘车间。寄去之后拆都没拆,说读不了SN,要换主板,费用3700+不含人工费。(这不是废话,不开机读啥SN),因为上面很多资料要保,就没修,也没意义修,维修价格比当时在售的旗舰都差不多了。亏了20顺丰运费。售后给免费寄回,用的是京东快递。当时我就对朋友说,再买小米我就是SB!(同期买的苹果现在还在用,苹果真的很耐用,但是工作原因,很多软件不支持苹果系统)
然寄回后在A站还是B站找了一个修手机的UP,寄了过去,很快就修好了,说是主板短路(应该是某颗电容),费用是200还是300记不清了,很快就寄回来了。资料都还在,省了好多事。确实透明后盖拆了之后就有痕迹,还有灰尘在里面,用了几个月后又去小米售后199换了块原厂电池,又用了快1年了。

网友:
不用小米手机好多年了,上一个用的还是小米2S.

网友:
我爸之前米10青春版无故重启,拿去售后也说是主板问题,结果我爸正好换手机,后来我拿过来换了个电池就ok了,现在我拿来打游戏用,所以售后有时候也是忽悠的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小米11Ultra用户,它使用的是火龙888,发热大户,最大的可能是CPU脱焊了。当年小米11的很多用户都出过类似的问题。(我现在是 小米 14 Pro、iPhone 15 Pro Max 双手机)

网友:
又是虚焊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小米11Ultra用户,它使用的是火龙888,发热大户,最大的可能是CPU脱焊了。当年小米11的很多用户 ...

小米是为了双开微信吗

网友:
不用小米机好多年,第二个智能机用的小米2S,还能充电开机能成古董嘛

网友:
因机而异吧,我小米8se用6年了还可以

网友:
11u,我23年一年烧了两次主板,然后就不要了,888是真火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是为了双开微信吗

不是为了双开微信,我用小米是因为喜欢小米的操作界面与方式,我不需要双开微信,我们单位有企业微信,平时单位员工之间都是用企业微信。

网友:
小米电池是硬伤啊

网友:
小米11代是有名的问题大户了 , 主要是cpu发热太高 , 大概率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