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19V电源,大佬给看看还有救不

楼主(2024-07-17):
外观;墙插式的,看线材还可以。重量也算不上轻飘飘的,

铭牌:19v3.42A≈65W,看着不怎么正经,不像国行电子产品的配件。

我的开壳手法,打两个孔,再用卡簧钳开壳。虽然丑了点,不至于砸的稀巴烂

不是很完美,壳子里面明显的乌漆嘛黑

板子正面保险炸了,pcb黑了一大块,挨着的黑色ntc10D9 貌似没坏,黄色的那个电容也没短路

反面看到除了上图保险处,还有一块黑了。应该是mos管吧
丝印:WS2093P OSPF8N65C 中间脚的铜箔都炸飞了一截。

炸飞的保险壳子,不知道从哪里掉出来了

背面第二处黑乎乎的地方拆出来的管子。三个脚咋量都短路

拆掉上面的mos管,万用表随便点点 大电容还是短路的,又拆了这个玩意,应该叫整流桥吧。
四个脚都短路。拆掉这个,大电容不短路了。

保险部分的压敏电阻,安规电容原来还有一点存货可以替换。 两个管子得另买。

差不多完结了。

这两管子换掉 能好得几率有几成,值得买不

END!!!

网友:
你这是高山上的电源,如果没啥地方用,建议别修了,这种电源又不能用在贵重的设备上

电源ic和贴片电阻也大概率坏了,看楼主提问的方式,建议别修了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一坏就是一条通路,如果不是特别熟悉,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知道炸鸡了还不大锤开壳

网友:
山货不值当的

网友:
U1也有可能挂了,要换一大堆零件不值得啊,留着当料板吧

网友:
坏不肯定不止这两个元件,电源管理IC有90%的概率也坏了,其它元件还有待确定。19V65W的电源也不是很贵,换新吧。想学习维修开关电源除外。想修的话,先去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与维修,再进行修理。

网友:
19V65W的电源是常规的,很容易买到,还是别费那个劲了,花不了几个钱。你这个开壳的方式倒挺新颖的,学习了。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的货了

网友:
不值得维修,输出电线不错。

网友:
烧mos管就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个已经不值得修了。

网友:
要换一大堆零件不值得

网友:
太过简陋的电源,还炸的一塌糊涂,没啥价值修了,拆点零件就算尽其所用了。

网友:
除了线根部断、电容鼓包、输出整流二极管短路,其它的问题都不值得修

网友:
别修了,修好也不安全

网友:
低端货没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