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改100加个3-4安的电流就炸了

楼主(2024-07-17):
明纬开关电源改100加个3-4安的电流就炸了各位大佬有什么好方法吗我知道这个是假管子原来自带的也是炸管

网友:
炸管炸的这么整齐?

网友A:
标题怎么看不明白,改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炸管还带自动开盖的吗?

网友:
不建议随便改电源,除非你是专业设计电源的,改不好就是这种结果。

网友B:
你是改100V吗,原电压功率是多少?

网友:
估计改的方案有问题啊,改100v3a,300w在范围内的啊,我改到86v4a给电池充电,稳定的啊

网友:
改100加个3-4安的电流,炸是应该的。原电源300多安。你改完就直接3-4安,100v,明显没考虑功率要留余量。100v最好2A电流就行了。

网友:
反激电源?改高压输出匝比多少?有示波器看过反射电压波形么

网友C:
首先图要跑清楚,是否有错接、漏拆;电解电容有没有都测试过,尤其是输出滤波和辅助电源供电端;试机先串灯泡等负载;最好先断开主开关管,通电看辅助电源和494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改100V吗,原电压功率是多少?

明纬350-27-1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怎么看不明白,改100是什么意思

改一百伏可调明纬350-27-13电压改好了电流一大就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图要跑清楚,是否有错接、漏拆;电解电容有没有都测试过,尤其是输出滤波和辅助电源供电端;试机先串灯 ...

都正常就是电流4安就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正常就是电流4安就炸了

都400W了,超功率使用炸也正常呀,不炸是运气。
这种电源本来效率不是很高,功率大了一是发热大,二是尖峰高,有击穿相关吸收元件和功率器件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正常就是电流4安就炸了

那炸就正常了,4A不就400W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正常就是电流4安就炸了

会不会和输出电感量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炸就正常了,4A不就400W了?

不到50伏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炸就正常了,4A不就400W了?

我知道不能超过350w

网友B:
参数不匹配,不能发挥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不匹配,不能发挥最大功率。

所以那不能炸管这就是让我想不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