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零线碰地线漏保跳闸问题(有实物照片又增加图示说明)

楼主(2024-07-18):
(后记:经几日的观察,问题的起因已找到,原因是用户三相配电箱的输入是临时搭接电源,仅有L、N线,用户三相配电全部复连到了这一根L线上,N线接独立的N线排。PE线由本配电箱单独提供,间接形成了局部TN-S配电系统。漏保后零线接地跳闸比较好解释,但地线与漏保前的零线复接后再搭接漏保后的零线继续跳闸仍然是一个迷。希望与大家继续交流。
感谢热情坛友提供的知识点和热情参与。)

目测TN-C-S系统配电,接线看似没问题。
奇怪的现象:
空载时漏保出线处零线碰地跳闸。
初始以为三相不平衡造成N线带电引起的,实测N线对PE线电压0.35v以下,并不高,但电流较大,大约五六百毫安。
为消除这一电压,在漏保进线端将N线用导线对PE地线短路,然后在漏保后零线碰地,仍然跳闸。
更离谱的是将上述短路线再复连到漏保的出现端N线,仍然跳闸!但单独用导线短接漏保的N线出入端不跳闸。似乎前面配电箱中的PEN-PE-N三者之间有一个神奇的东西,而不是直接复连。

各线分布走向

接地线走向

接地线局部放大图,能清晰的看到地排

网友A:
跳黑的还是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黑的还是白的?

漏保出线(蓝色)螺丝处,搭接黄绿接线排

网友B:
正规的话PE线应该直接在配电箱直接接大地了,零线随着入户线去配电的变压器了,到变压器再接入大地吧,这样的话零线和PE之间存在电位差,超过漏保的保护值就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话PE线应该直接在配电箱直接接大地了,零线随着入户线去配电的变压器了,到变压器再接入大地吧,这样 ...

这个配电箱是入户终端配电箱,零线和地线都去了用户,三相不平衡时是存在零线带电的问题,但奇怪的是用一条长1米左右2.5粗的铜线直接搭接短路地排与漏保进线端的零线,也就是直接短路了这个带电电压,此时再让出线零线接地仍然跳闸!

图中蓝色线为临时搭接短路线,红色线模拟零线碰地,仍然跳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电箱是入户终端配电箱,零线和地线都去了用户,三相不平衡时是存在零线带电的问题,但奇怪的是用一 ...

这个按理说零线和地线通过2.5的线短接了漏保还跳,感觉还是流进漏保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有差异超过漏电流的动作值了,说明这根2.51米长的导线间还是有电位差。要想彻底搞明白可以把这根线加粗再缩短长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理说零线和地线通过2.5的线短接了漏保还跳,感觉还是流进漏保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有差异超过漏电流 ...

理解的很到位!
其实这根临时短路线之间,正常布放着一条35平的接地电缆,长度加上蓝色零线也不会超过2米,所以之间存在的电压仅仅通过一条2.5的临时线再短接意义不大。但奇怪的是这个线间电压仅有0.3几伏,且三相电路用电端基本都在空载状态,也就是零线上出现的不平衡电流应该很很小很小,不至于让这根35平方长度不到2米的线缆产生0.35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理说零线和地线通过2.5的线短接了漏保还跳,感觉还是流进漏保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有差异超过漏电流 ...

长度2米35平的铜线电阻0.00098欧姆
线间电压按0.35V计算
通过的电流应该是357安
这个电流不可能存在,因为这是不平衡电流,整个楼也几乎空置,所有电表也没几个数字。
即使单独一相有大电流用电设备(见图中漏保有复连用电线),但经过了电表,查看此电表也没大的变化。

网友C:
你这跳的是单相的漏保,无论电位是否相等,只要后级在有超过漏保动作电流的用电,漏保2根线无论哪根直接跳接都会动作的,漏保的试验按键内部电路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测试漏保是否有效的。

网友C:
你配电箱用线配色有点随意啊。好像火线、地线都有使用纯黄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配电箱用线配色有点随意啊。好像火线、地线都有使用纯黄色线的

没有呀,黄色线只用在了相间火线上,接地线后半部分是剥皮的黄绿线,仔细看看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跳的是单相的漏保,无论电位是否相等,只要后级在有超过漏保动作电流的用电,漏保2根线无论哪根直接跳 ...

用户端关了电闸,并没有用电,测试也是跳。

现在的判断,在终端PEN分开处,并不是直接的物理接线分开,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装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电箱是入户终端配电箱,零线和地线都去了用户,三相不平衡时是存在零线带电的问题,但奇怪的是用一 ...

跳白色的是吧?,因为过了漏保的线你接地肯定跳啊,没毛病,不是说后级没有负载就不跳,哪怕一个LED的电流也会跳,漏保也需要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白色的是吧?,因为过了漏保的线你接地肯定跳啊,没毛病,不是说后级没有负载就不跳,哪怕一个LED的电 ...

没理解你说的跳黑跳白呢,里面没有黑白线。
这里的跳,奇怪的原因是,漏保蓝色零线出入线本身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但你额外再搭接一次就跳。

具体跳的条件如图所示:
单独短接红线,跳闸
单独短接紫线,不跳
单独短接蓝线,不跳
蓝线红线同短,跳闸
蓝线紫线同短,跳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户端关了电闸,并没有用电,测试也是跳。

现在的判断,在终端PEN分开处,并不是直接的物理接线分开, ...

还是得看看分户漏保出来是不是有用电器,电表是接在漏保后还是前?如果在后可能就是原因之一。你把漏保出来的零、火线都拆了,再短接零地看看漏保还动作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理解你说的跳黑跳白呢,里面没有黑白线。
这里的跳,奇怪的原因是,漏保蓝色零线出入线本身和地线是接 ...

我说的是白色的闸,你这有白色和黑色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看看分户漏保出来是不是有用电器,电表是接在漏保后还是前?如果在后可能就是原因之一。你把漏保出 ...

分户漏保出来有用电器,用于工程的,感觉用电不大,并接在分户漏保后。
电表在漏保前。
漏保出来的线已在用户端切断,跳闸照样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户漏保出来有用电器,用于工程的,感觉用电不大,并接在分户漏保后。
电表在漏保前。
漏保出来的线已在 ...

分户小漏保白的呀哈
若是跳黑的总闸,问题早就解决了,正是因为跳白色的小分户漏保,问题才迟迟得不到解决呢。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