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紫盘的SMART数据是否被清零了?如何才能清零紫盘的SMART数据?

楼主(2024-07-18):
明明是个二手硬盘,为何通电时间为0
用什么工具可以清零通电时间

网友A:
当前100 最差100   当前200 最差200  这盘还敢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前100 最差100   当前200 最差200  这盘还敢用吗?

一般情况下当前就是最差,因为硬盘是在磨损的,难道之前的能比现在磨损少?
能不能用是对比当前和阀值。

网友:
西数的盘很好清的,软件一搜一大堆wdr

网友:
有专用工具,串口的

网友:
清零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当前就是最差,因为硬盘是在磨损的,难道之前的能比现在磨损少?
能不能用是对比当前和阀值。 ...

原来是这样,我不懂这个,感谢科普

网友:
清零盘,一般紫盘通电时间都是非常长的,通电时间长问题不算太大,就怕有其它各种报警,清零以后啥都看不出了。

网友:
紫盘 一般是用在硬盘录像机里面的, 买二手的 没得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