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家里的配电箱升级一下西门子套件包~希望可以保护好我~

楼主(2024-07-18):
先来个配件的合影~嘿嘿~

家里的配电箱,是住进来的时候开发商配的,中途出现过两次漏保烧毁的现象,都是螺丝时间久了松动导致的

后来楼里还发生过一次零线断开的故障,导致几层楼的住户烧毁了一些家电,还好我所在的楼层并未烧毁家电,估计是负载比较重拉低了相间电压~

在后来的生活和学习中,学习到了过欠压保护器和浪涌保护器的特性,所以趁着这几天下雨凉快,自己家的配件箱里的空开漏保都更新一下~

这是原来的配电箱
开发商给配的都是绿色施耐德,中间有两个西门子的漏保是因为施耐德的烧毁了
当时家里一鼓糊味,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来源,最后用热像仪才找到了发热点,吓死个人

先简单的规划一下~
因为只换空开并加装浪涌保护器和过欠压保护器,并不修改线路
配电箱空间有限,实在是没办法增加P位了,但是浪涌保护器和过欠压保护器都是2P宽度的,这次经过很多天的选型,把漏保换成了1P+ N的窄型漏保

先买的配件,虽然有打折优惠,但总价格还是真的贵哇

买的这家配件虽然最全,但没有卖浪涌保护器,只好在另一家买了

后来想了想,原来规划的主空开虽然窄,但只是1P+N的,并不能对零线进行过流保护,感觉心里过意不去,并且后来经过计算也能装下2P的空开,于是再追加了一个2P空开

买了一个德力西的插座测试仪,带屏幕特别方便,可以检测线是否接错,以及显示零地电压等信息

又买了一些电线,2.5平方和4平方的各2米,用于做为跳线来用

京东快递非常快,很快就全到齐了
西门子的配件都还有单独的包装,这真的很棒!
我给老爹老妈买的全套正泰,就全都是“裸奔”,与西门子差了很多(当然了,正泰的价格也比西门子低了至少50%了)

拆出来,按照规划摆好
西门子的东西确实是挺漂亮的!

拉掉电表箱里的入户空开,准备开换!
(入户空开只有40A,所以这次空开和过欠压保护器,都选了40A的规格)

拆光!
当然了,每条线都做了标记的~嘻嘻
为了防止电表箱的空开被别人误合闸导致灰飞烟灭,我用小线把火线夹到零线上临时短路用,安全第一嘛!

花费了约3个小时才初步装好~
左下角的是功率计,需要220V供电,互感器夹在入户火线上
漏保和空开,入线处用了一部分汇流排,汇流排方便但太硬啦,把它们挤的有些歪

合盖之前,一定要测试一下稳定性啦!
于是把家里的5台挂机空调全都打开,还把家里的烧水器打开,瞬时功率达到了7.24kW,近32A电流

以4kW的功率测试1个小时,用热成像看看发热情况

嗯,感觉还行,没有太热的地方

盖上板,是不是可帅啦~~
因为部分空开与漏保用了汇流排来连接,电线也又粗又硬,导致空开漏保们有些歪,凑合吧!

这是换下来的好宝宝们,把它们都用酒精湿巾擦干净
右边两个西门子的空开是买的多余没有用得上的
把它们都收起来做为备用吧!!

其实,这次能够升级成功,还是归功于这款1P+N的窄型漏电保护器,硬是让我从配电箱中省出来了一点位置来安装浪涌保护器和过欠压保护器!

这种漏保的测试按键在下方,呈梯形
并且也没有复位键,跳闸后直接推上就行,特别方便!
并且漏保上写的“每半年测试一次”,不同于一般漏保的“每月测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靠性更高了??
还记得以前的漏电保护器都是黑粗大,现在做成了这么精细,科技发展的真是快呀!

这下妈妈再也不怕家里小猫挨热啦!

升级空开漏保续——给老爹家升级配电箱~正泰全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399-1-1.html

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有钱就是好,想换就换。

网友B:
没遇到过坏的施耐德,感觉西门子有点怪怪的

网友C:
别迷信西门子,施耐德的也不错。楼主原来的施耐德开关可惜了。有些施耐德开关比西门子的还要贵。

网友D:
个人还是更喜欢施耐德。烧毁应该是线压松了
建议半年后全部紧固下

网友E:
1P+N体积确实小,就是要注意零火不能接反,接反了就没有保护作用了

网友F:
楼主大手笔,我就换了一个漏电总开关(30元),加5个471的压敏电阻作为放过压和防雷击保护。

网友:
有钱任性,想怎么弄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还是更喜欢施耐德。烧毁应该是线压松了
建议半年后全部紧固下

家里的配电箱建议每年冬天都要重新把螺丝紧一下,一般电线也是热胀冷缩,时间长了就会松脱,端子电流大了就会烧毁,尤其进户线是铝线的更应该注意,铜和铝的膨胀系数不一样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是好,想换就换。

花费1300多块钱~倒也不算是贵
毕竟是自己家用的,好的东西还是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坏的施耐德,感觉西门子有点怪怪的

其实吧,它们的质量都是一样的,就算换用正泰的也不会差到哪去
我换它们下来的目的,就是因为用的时间久啦~都已经超过10年了,可靠性啥的肯定是和新的没法比的~
并且这次升级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浪涌保护器和过欠压保护器,其他的那些空开和漏保,主要是为了“省地方”

西门子的好像有假货,所以这次我专门在JD上买,并开具了发票,还是要比淘宝和PDD上靠谱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迷信西门子,施耐德的也不错。楼主原来的施耐德开关可惜了。有些施耐德开关比西门子的还要贵。 ...

嗯~
我不迷信西门子
但是有一说一,西门子的空开和漏保,合和断的时候,手感是非常的棒的!
丝滑的感觉,不但正泰得力西完全没法比,施耐德也完全没法比的
不信您可以把玩一支西门子的空开和漏保,再与其他品牌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西门子的塑料外壳也与施耐德的不同,表面很光滑很坚硬,材料不同的

网友:
这 让开发商配的 杂牌子情以何堪

网友:
螺丝要配垫片,最好是弹簧自紧那种,给予一定的压力,不容易松脱。
现在开发厂都是在用假正泰,能够用到鸿雁的都是少数。
施耐德质量一般,已经不如当初。

网友:
土豪啊~动手能力还这么好,你让我们怎么活啊~~~

网友:
配电箱不错呀,但两只小猫更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还是更喜欢施耐德。烧毁应该是线压松了
建议半年后全部紧固下

是的,就是螺栓松了
从那之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坚固一下螺栓

当时是烧掉了一个漏保,而另一个漏保被薰黑了,所以一起换掉了
其实薰黑的那个漏保,我擦了擦后检测功能也正常,现在还躺在我抽屉里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P+N体积确实小,就是要注意零火不能接反,接反了就没有保护作用了

是的,确实是小,真的省空间
零火线我都专门测试过的,绝对没有接错的可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手笔,我就换了一个漏电总开关(30元),加5个471的压敏电阻作为放过压和防雷击保护。 ...

其实我手里在很早以前也买了几支20D471的压敏电阻,个头非常大,准备做浪涌保护的
后来想了想,还是模块化的更方便,刚好趁着这次升级,直接买成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