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工打磨芯片

楼主(2024-07-18):
这么大一颗芯片,打磨后晶片这么一小块

网友:
挺耗时间的吧

网友:
如果用硝酸,可能会比这样用机械方式打磨要完整。

网友:
这是几十微米级的制程工艺吧,芯片算大的了

网友:
你这么多的引脚还看的很清楚,有的纳米级的,估计显微镜才可以看到,这个制造工艺真是人类的杰作啊,两根引线的距离就是一根头发丝的千分之一,真的无法用肉眼观察到,焊接都难啊。

网友:
要想完整无损开盖,应该是强酸腐蚀才行,现在还有一种是激光烧的,但是估计芯片本身也烧坏了。

网友A:
这是纯暴力开帽啊,先激光塑料打薄,再滴酸才能很好打开。单一用激光单一用酸都不好

网友:
最后看到了啥?

网友:
引脚是怎么和晶片连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纯暴力开帽啊,先激光塑料打薄,再滴酸才能很好打开。单一用激光单一用酸都不好 ...

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
这个核心已经不算小了

网友:
厉害厉害,这是用小电磨打磨的吗?

网友:
核心科技,科技核心,再大的芯片,没有好的核心也是白搭

网友:
这个芯算很大的了吧,比较舍得用料。

网友:
楼主好手工,再打开晶片看看

网友:
用激光开盖

网友:
金线全被磨掉了。

网友:
这个打磨够细致的,楼主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