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19量产工具 v3.81.12-2021.06.18

楼主(2024-07-18):
PS2251-19是Phison公司推出的一款高速USB3.0控制器芯片,采用多通道架构和专为高速闪存设计的QuadCore处理器,具有出色的读写性能和可靠性,同时支持多种闪存类型和容量。
量产工具是指用于对PS2251-19控制器芯片进行量产的软件程序,它包含了控制器的固件、参数设置、生产测试、擦除写入等多个功能,并且软件可以与Phison的测试仪器配合,实现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和搭建。
PS2251-19量产工具可以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如windows和Linux等,同时支持多种芯片包装形式,如QFP、BGA等。通过使用该量产工具,用户可以对PS2251-19控制器芯片进行多个方面的测试和调整,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此外,Phison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量产工具解决方案,包括自定义固件、特殊测试流程和报告等等,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求。
总之,PS2251-19量产工具是Phison公司为用户提供的一款高效、稳定的解决方案,可以大大提高USB闪存产品的生产率和性能,同时为用户打造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
主要是   2个固件

网友:
我还有一个群联主控的
u盘到现在也没放出量产工具呢

网友A(2024-09-07):
写保护了能量产吗?

网友:
群联的工具不太好用,不同的颗粒不同的固件,还好这个黑片工具是自动选择固件的。

网友B: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E0D55E629079E7A1C88602C7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2.61 [2023-01-13]
闪存识别码: 89D3AC32C600 - Intel(英特尔) [Q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服了。不能用

网友:
PS2251-19(PS2319)  有成功用这个软件量产成功的吗

网友(2024-10-21):
怎么使用啊?没有看到固件文件。

网友:
写保护了能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和我的一样,512G金士顿的

网友:
怎么用啊,楼主

网友:
这个盘能搞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我的主控和你的一样, 不能用吗?

网友C(2024-12-01):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E0D55E6C382AE7C15899009D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2.61 [2023-01-13]
闪存识别码: 89D3AC32C600 - Intel(英特尔) [Q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了能量产吗?

我的也是这样,莫名其妙写保护了,用HG2319的量产工具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你和我的检测一样,不过我的主控型号是2023-8-16的,512G优盘

网友(2025-01-11):
PS2251-19(PS2319)  有人成功用这个软件量产成功的吗

网友:
我的和14楼的情况一下,报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解决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