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学习】普通电脑变云服务器,要安装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24-07-18):
简单点说下要求;就是1个宽带,1个IP,一个电脑,电脑划分成N个独立运行的系统。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使用时候自动存储到服务器
------------------------------------

每个一个人  都能完全独立安装软件,编辑文档,远程访问,用户之间的文件夹 和磁盘 独立

——————————————————————————————————————————————————
感谢2-5楼的意见   顺序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玩过路由器padavan的可道云,带桌面的,一个链接玩的,那时候家里是上4下100的宽带.

网友:
vmware有专用系统

网友:
你说的不就是nas吗

网友:
安装windows1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是由服务商提供专用IP与光纤口专用才行,否则只是虚拟且速度很慢的

网友(2024-09-16):
软路由 ddns绑定ip 然后电脑开vm或者整个盘格了跑p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