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otPlayer最近老是出现马赛克怎么办

楼主(2024-07-18):
PotPlayer 64 bit这个播放器在论坛里面下载的,下载了好几个版本,这里一两个月里面发现播放最近下载的视频,包括新番卡通片还有新的电影,都有间歇性出现马赛克,但是播放以前的就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最近码率更新还是压缩技术改了?同样一个新的文件,用MPC播放器,同样是论坛下载的就没有马赛克。就是MPC的跳转反应和使用感觉没有PotPlayer这个习惯。有没有新版本集成解码器的PotPlayer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设备比较差G3260,播放最高就1080需求而已

出问题就类似这个图片的,有部分出现横线的撕裂,很密集出现,用MPC播放同一个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先排除一下视频文件的问题,

比如用其他播放器试试。

网友:
重装一次软件看看

网友:
用完美解码吧,内置potplayer最新版,不用改习惯

网友:
吓得我赶紧把自己电脑里面的potplayer打开看看有没有问题,还好一切正常。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啥版本的,安装 版本的吗?我一直用绿色版的,没遇到楼主的情况。可以再下载一个版本的试试。

试试这个:播放器

网友:
1、播放时在画面点右键,看属性,显示里看看视频编码是什么,记下。
2、按“F5”,输入“解码”搜索,然后找到视频解码器页面,看刚才记下的编码格式,右边会有选项(一般至少两项“播放器内置解码”和“使用系统解码器”,也可能有超过3种以上,看各人安装的软件),当你这个出现马赛克时,说明当前potplayer用的这个解码器对这种编码格式兼容不好,选择除当前的其它解码器(逐个试),关闭potplayer再重新打开播放,看看正常了没,不行再换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器,我用vlc

https://www.videolan.org/vlc/download-windows.html

神奇了,我安装了你这个vlc以后,原来的播放器就不撕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奇了,我安装了你这个vlc以后,原来的播放器就不撕裂了!

这个就是因为potplayer调用了系统解码包,但是一开始没有,安装vlc后顺便安装了解码包

网友:
有没有可能

网友:
换个播放器试下是否是视频文件本身的问题,如果视频没问题,重装下完美解码这类的解码工具包看看

网友:
先排除一下视频文件的问题

网友:
软件不行了呗  换版本换其他软件都可以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视频有问题

网友:
解码器问题?用开源的VLC播放器吧

网友:
下载无码的视频不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配置是主因,其次是potplayer的配置有问题,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的配置教程可以搜一下参照教程根据你电脑的配置调整好。可以有很大改观。

网友:
现在的二手CPU不贵呀,赶紧下手淘一块,性能有好大提升呢。几十块钱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评论还是得自己处置了。多下几个播放器,不要一颗树上吊死。还有就是解码插件都装上了吧?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