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七彩虹SL500 240G固态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

楼主(2024-07-18):
能格式化的时候,就像装了还原一样,里面的内容全部又还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主控芯片坏掉了

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主控 颗粒 都看不清

网友:
这是近乎保护模式,可以保资料。
一般是颗粒坏块多了,寿命快到尽头了。
找开卡软件重新开,还能再发挥余热。不过这二手拆机盘在多多也就是20-40左右,不值得大投资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吧,QLC真不好说,能不能用?能用多久?是个问题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固态硬盘这么容易坏呢?我的一块固态硬盘ASATA SP580都十年了,虽然速度慢一点,其它无异常问题;读写速度只有300M每秒。

网友A:
用这个开卡试试吧

网友:
那就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开卡试试吧

试过了开不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七彩虹的240G固态,没用几年就有坏道了赶紧换了

网友:
直接开不了就跑RDT再开,或者直接降容开,先从200往下试吧。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
这个牌子用的方案真是杂, 啥都有, 这啥云联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