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朋友的按摩机不动做了,拆了控制器,电路比较 简单

楼主(2024-07-18):
这个D6不导通了,应该就是它的问题,这是个二级管吧,请教坛友是否可以用普通的二级管代替

网友:
去玩时确实挺简单的。

网友:
确定了就行

网友:
这控制器很简单,就是双向可控硅/触发2极管/桥式整流~逐个换件都不是事。

网友:
这个蓝色的二极管好像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B9,就是接在可控硅控制端的,起到调节导通角,控制转速的。

网友A:
你倒是翻过来……

网友:
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翻过来……

背面啥元件也没有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二极管,是触发二极管DB3,一般情况不坏,重点测一下电位器。

网友:
他是个双向触发二极管他两边都是无穷大的

网友:
不行,不是普通二极管

网友B:
原理如下图,D6是DB3触发二极管,电位器调整对电容的充电电流,电容到28V时DB3触发,给到可控硅,可控硅打开,这里面DB3一般不坏,检测DB3需要加到30V以上看他的V-I曲线,28V以内本身不导通的。

坏得比较多的是可控硅,如果不动作,用万用表量下第一脚到第三腿的电阻,电阻如果是0或者无穷大,大概率就不动作了。

网友:
DB3要30V才能导通,万用表测不出来的,检查电位器,还有那些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或开路,还有104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还是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吧。

网友:
控制看着不复杂,试着修一下

网友:
这个其实和吊扇调速器一样一样的,常见的是电位器坏和可控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如下图,D6是DB3触发二极管,电位器调整对电容的充电电流,电容到28V时DB3触发,给到可控硅,可控硅打 ...

太感谢了,真是好人啊

网友:
我用9014ec脚代过

网友:
D6不是普通二极管,它是双向二极管,控制可控硅通断的,普通万用表判断不出好坏。